[影音] 继续拆改H8蓝牙时钟小音箱

楼主(2022-09-12):
以前掏的H8蓝牙时钟小音箱,基本上就是公模的产物,淘宝搜就是一堆。趁热打铁,中秋假期倒计时,趁着前面拆改N8蓝牙时钟音箱成功的势头,两三下就改好了!大同小异的外观

AUX输入,TF卡,USB电源充电输入

背面是喇叭和被动式单元

面板很容易就打开了

挡光罩也是拆了6颗螺丝也就打开了

主板没有上螺丝,电池容量是2000mAh的,生产日期是2019年1月24日

2寸的喇叭

同样大小的被动式驱动单元

主板,晶振没有外接电容

拆下来的晶振

主角RX-8025T

电源输入空了一个滤波电容,顺便把它给补上

找了一个你吃糠6.3V 470u的电容焊上去,感觉只是心理作用而已

信号输入就接在C6的位置,一般时钟输入好像都是接在数字小的那个脚,不排除有例外,电源供电就接到旁边的功放那里

音箱内部空间很充足,就塞到电池旁边,也没有打热熔胶

时钟和温度相隔10秒交替显示,温度显示2秒,时钟显示10秒

拆改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
恭喜。一年调一次时间就够了

网友:
看看时间的准确度怎么样

网友:
简单易用,好手艺

网友:
你这个比我那个质量要好点。

网友A:
小猫猫有点刹不住车了啊

网友:
也改了一个米兔闹钟,不知道时间准不准。
第一次没经验,废了1个芯片,不过第二个就弄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猫猫有点刹不住车了啊

等6元签到通用红包到手了,再把其他几个1.5V的液晶时钟也一起改了!1.5V的误差比充电的大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6元签到通用红包到手了,再把其他几个1.5V的液晶时钟也一起改了!1.5V的误差比充电的大很多!
...

1.5V的电子钟用8025AC改完走时也比较准,我之前改过的一个1.5V的电子钟,实测一年的误差在1分钟以内,很满意了

网友B:
楼主,原机晶振有补偿电容啊,C6C7。

网友:
趁热中秋假期,又成功改了一个蓝牙时钟。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挺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原机晶振有补偿电容啊,C6C7。

放大我拍的照片看看,原机上面两个电容的焊盘是空的

网友C:
6元红包能买几个,我的5.5元红包刚好完成!

网友:
这个音箱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元红包能买几个,我的5.5元红包刚好完成!

买企业级UB的要4块一个,可以买两个,平均下来也是1块多一个,如果买3块9的民用级UC可以买两个,比企业级便宜一点

网友D(2022-11-04):
请教,我的H8电池有电,但开不开机,一般是哪个原件坏了?能短接跳过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我的H8电池有电,但开不开机,一般是哪个原件坏了?能短接跳过吗?谢谢 ...

有电并不代表能用,试一下换个电池看看能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