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涌浪控制器(涌浪保护器)

楼主(2022-09-12):
来源及外观见此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752-1-1.html 有坛友让拆开看看,今天拆开让大家看看内部结构。绿色动作机构带动的铁片与固定桩头是锡焊连接的。

网友A:
后面应该还有元件吧,比如压敏电阻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应该还有元件吧,比如压敏电阻啥的

有空再把它砸开看个究竞,我想应该是电流放大或者升压电路,加速锡焊处的焊锡熔化而起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再把它砸开看个究竞,我想应该是电流放大或者升压电路,加速锡焊处的焊锡熔化而起保护作用。 ...

应该是一个大号的压敏电阻,没有其它附件了

网友:
黄胶底下应该还有元件吧

网友:
什么原理啊?浪涌了如何保护?是通过铁片放电吗?

网友:
没看懂什么原理

楼主:
如果象在本贴坛友说的那样,封在下面的是压敏电阻,那工作原理就是把超过一定电压的电通过压敏电阻导入地线,同时锡焊处脱焊,指示己经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象在本贴坛友说的那样,封在下面的是压敏电阻,那工作原理就是把超过一定电压的电通过压敏电阻导入地 ...

多谢科普,那更换压敏电阻后应该还可以用

网友:
请大神普及原理

网友:
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B:
没有完全拆完吧。峰值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完全拆完吧。峰值处理呢?

原理见此视频https://www.douyin.com/video/7097048178154900750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压敏电阻,好一点的还有气体放电管

网友C:
焊锡是138°的,当保护器漏电流过大发烫时断开保护器

网友:
就是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是138°的,当保护器漏电流过大发烫时断开保护器

那把脫焊处用138度的焊锡焊起来是否就又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把脫焊处用138度的焊锡焊起来是否就又可以用了。

是的,他这个就是焊锡太少了才脱扣的,只是138°焊锡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他这个就是焊锡太少了才脱扣的,只是138°焊锡贵

我测了一下,里面热敏电阻阻值为695千欧,我用平时用的焊锡把它焊上,问题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