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T440P 怎么就不能用"口红"电源了呢?自己改Type-C PD接口

楼主(2022-09-12):
自打在网上看到有外国朋友成功的改造了T440p的方口电源接口为Type-C的PD电源接口。心里就想着,我这革命了近十年的T440p就不能升级升级。出差时,好歹也少带个USB充电头。对于这个经典的重家伙,能少带一个充电头,也会方便不少。

关键词:方口电源接口、PD诱骗器、功率选择电阻

外网关于方口电源接口的拆除,实际上比较暴力。经过我多次拆装之后,总结了电源接口的拆装方法:
1、两个螺钉拆D壳;
2、拆键盘6颗螺钉,键盘的最下端有两个平口起子用的凹槽,向上推,可以把固定键盘的六个小螺钉露出来(防脱落的螺钉),拆开后,松键盘的排线;
3、背面朝上,拆标"C"的所有螺钉;还没完,把固定光驱的螺钉松开,取出光驱;还要继续,松开光驱挡住的两个螺钉(一个在边框处,粗点的螺丝刀不能很垂直的伸进去,细一点的螺丝刀更舒服点);还没结束呢,松开电池下的三个螺钉;至此,细心一点,C壳就可以打开了。
4、C壳(鼠标掌托壳)打开后,可以看到液晶屏转轴处的一些螺钉(左侧两个,右侧两个,均需要松开),中间有个贴片压着的就是电源接口,松开铁片后,就能把方口电源接口取出。

接下来,就是改造方口电源接口的时候了。
就是把方口电源接口的内部掏空,以至于可以放一个Type-C接口的PD诱骗器,诱骗65W以上的USB充电器输出20V的电源电压,就可以了。(用胶固封住PD诱骗器)
另外把白线串一个550Ω左右的电阻到地,就可以让主板识别充电头的功率达到65W以上,保证既可以使用,同时也能充电。

再按4-3-2-1的反顺序把修改好的电源接口装到机器上,就大功告成了。
放两张改造好的电源接口图。

原贴在此:
USB-C PD in a ThinkPad T440P — 2000c43

网友A:
65W充电器怕是不适合长时间满负荷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W充电器怕是不适合长时间满负荷工作。

ThinkPad其实有一个电源管理是非常好的:就是可以设定低于设定阈值才充电。我现在设的是低于30%才充电,所以,正常时候,是不会用到既充电又用电的情况的。如果一直 不充电的话,按照最低的交流电源要求,其实大概45W的充电器,就可以保证T440P的正常使用(此时不充电)。虽然我的电脑已经接近10年了,但是,电池寿命还能用个两个小时左右,我已经感觉很不错了。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的锁孔,保留了原先的方口电源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用的锁孔,保留了原先的方口电源口

,你厉害,赞一个。

网友C:
我的飞行堡垒FX63也改了,原机120w电源,用100w氮化镓正常不打嗝。改了这个出门是真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行堡垒FX63也改了,原机120w电源,用100w氮化镓正常不打嗝。改了这个出门是真的方便 ...

为你点个大大的赞。,同事也正担心120W的改为PD后,能否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

纯属瞎折腾。

网友(2023-01-30):
厉害了  我的THINK X1一直想改  无奈心里没底    目前是外出tpye-c加了一个方口头子用着,家里就用笔记本充电器

网友:
楼主这改造会后悔的,把一个大口改成一个小方口,发热是必然的。
估计寿命不长,还要再改回去。

网友(2024-03-07):
改后更方便,贵在折腾!

网友:
改了出门却是方便不少

网友:
买个充电转接头就搞定了呀,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