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种没有橡胶垫密封圈的塑料杯子盖,能密封好水吗?

楼主(2022-09-12):
现在很多塑料杯子的盖子,都是用嵌入的方式来密封的。

好像也不漏水,但我还是觉得有密封圈的好。但不容易买到了。

网友:
放心,非常好。盖子的结构有个锥度,再加上塑料有弹性,贴合很紧密。

网友:
盖子里面那一层硅胶替代了那一圈的硅胶,密封性能比原来一圈的好!

网友:
盖子本身不就带密封圈嘛

网友:
能用简单的结构和工艺为什么还要用复杂的。

网友:
里面一圈是软塑料的,密封性又不差的。

楼主:
我看没有硅胶垫。。

有的是有

网友:
你这个看着有密封圈啊
我一直觉得, 有技术含量的是可口可乐那样耐压容器的锥形密封

网友:
这个就像饮料瓶,没有软垫,只要接触面够平,用点力就紧了,到底漏不漏水可以倒置一下的。

网友:
比橡胶圈效果好,不会随时间老化

网友:
可口可乐、雪碧,那么多,不带硅胶,纯塑料,也不漏啊

网友:
没有硅胶圈的一般是锥口,密封也很好的

网友:
很早以前流行过太空杯,就是这样结构密封的,效果很好。

网友A:
靠特殊结构来密封的,你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
我喜欢这种盖子,也不漏水,反倒是有圈的杯子很多,我总怕那个圈有毒,所以我都买这种没圈的杯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靠特殊结构来密封的,你担心是多余的。

这个设计最早就是雀巢咖啡的大瓶是这样设计的,所以这种设计杯子很少有的卖

网友:
所以饮料瓶子都不用胶圈密封,反之胶圈特容易碎/断除了全玻璃的如罐头之外逐步淘汰了

网友:
去买几个富光太空杯,瓶盖都是这样的,还有饮料瓶的盖子,也是这样的,多观察下,就不会有这样的疑问了,很普遍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设计最早就是雀巢咖啡的大瓶是这样设计的,所以这种设计杯子很少有的卖 ...

这种杯子好多,去超市看看富光太空杯,都卖了多少年了,从小学的时候就有,我现在工作10多年了

网友:
这个硅胶圈比以前的要小,但是密封的更加精准,能够确保不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