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正泰 NB8 1P C25 断路器 拆拆拆

楼主(2022-09-12):
继上回拆了NB1后,又心痒痒的想看看贵了一倍的NB8究竟有何来头,找遍了全网也没见有拆过的。等不及了,自己买了个新的拆了看看。

上进线:

下进线:

相比之前见过的正泰,NB8接线端子那多了一块挡板防护。上下都有。

照例称个重:

内部结构:

和NB1对比:

看上去结构上并没有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样的。不过相比NB1看起来更像只是多了一些细节优化,不清楚为什么会贵了这么多。

挡板:

有大佬知道NB8相比NB1提升在了哪一方面不,除了价格

网友:
只要能卖出去,价格厂家说了算。

网友:
换个型号好加价呗

网友:
外壳材料不一样呗,可回收更环保

网友:
双金属片不一样啊,这是空开的核心,国产低端空开的通病就是如果需要长时间16A电流运行,那就要配C32的,不过这样前期火灾几率大幅度增加
如果16A电流配C20的国产低端空开,那用两年以后10A左右的电流直接跳闸。家用就堵你不会长时间持续大电流工作,机房那边你试试

你要是有焊枪可以烧一下那个双金属片,NB8的肯定会好点

网友:
改个型号又可以抬高价格不好吗?

网友A:
国货靠谱一点的也就德力西了。还不能买到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货靠谱一点的也就德力西了。还不能买到假货。

德力西快算了吧,之前在机房被dz47s给气死了,当时合德力西dz47s 2p跳正泰dz47 4p,在合正泰dz47 4p跳德力西dz47s 3p,三个人同时合闸,那个2p的德力西直接合不上了,照明电闸和风扇电闸也完了

隔壁机房主线全部abb,照明风扇施耐德,从来没出过半点问题
国有的良信,天水213,北元还差不多,德力西现在在我看来差得要命,前几月我同学买了个德力西插座,收到货一看直接退货了,质量太差

网友:
整体质量不错,毕竟还算是品牌。

网友:
正泰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正泰的质量还可以,德力西真的就不敢恭维了,至少我是不会买

网友B:
国产的断路器基本都逃不过那几个平台,C45/C60/L7,西门子和ABB的平台很少有人仿制。

楼主(2022-10-27):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断路器基本都逃不过那几个平台,C45/C60/L7,西门子和ABB的平台很少有人仿制。
...

是因为西门子和ABB的比较复杂吗?

网友(2025-01-02):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西门子和ABB的比较复杂吗?

是因为落后

网友(2025-03-28):
为啥这型号全网都没得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