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翻出来以前一乐买的三星数码相机数据线拆出来的充电板 今天把它整整

楼主(2022-09-12):
其实改装并不复杂 安照介绍的增加2.2k电阻 去除多余插头 拿出用红包薅的羊毛——硅胶线➕小纯铜的鳄鱼夹经过一顿焊接完成任务 加5V电成功点亮板子 鳄鱼夹夹住电池电流基本和介绍的差不多
找到合适的电源直接可以装的里面 因为板子够小巧 还有改限流电阻增加电流

网友A:
可能是500mA,以前座充流行那会差不多都是这样大小。

网友B:
就那个头有点用你还把它拆了
话说一乐自从没了熊以后就没怎么去过了,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头有点用你还把它拆了
话说一乐自从没了熊以后就没怎么去过了,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

活的好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500mA,以前座充流行那会差不多都是这样大小。

介绍45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那个头有点用你还把它拆了
话说一乐自从没了熊以后就没怎么去过了,也不知道还活着没 ...

一乐是什么?

网友B:
一乐论坛,和我们差不多,不过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乐论坛,和我们差不多,不过小点

谢谢回复,我记起来了,去过这个一论坛。

网友:
改大电流比较危险!

网友:
用料还是扎实的

网友:
当年用来改万能充充锂电池还不错,现在看来不如4056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