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扳手调速开关拆解

楼主(2022-09-12):
在海鲜市场打黑购买了一把大艺(仿品)电动扳手,收到后用可调电源试机,低速转,高速不转,找不到什么原因,在各网站一搜索,大多数说是开关问题,今天利用中秋放假时间来折腾一下,拆开一看发现滑动触片磨损严重,根本无法修复(高手除外),在网上购了一个,还未到货,这个坏的开关其实也是仿的,不是真正的大艺原装,本帖也拆有一个大艺的原装佳奔开关,也同样磨断掉一个触点,导致无法使用!

楼主:
原装开关图都是8线的,其中有两根线是灯珠线

楼主:
原装板上有8颗912贴片电阻

网友:
电刷,没有桥,真够省的

网友:
这个牌子叫"驾崩",估计迟早得走。

网友:
  质量太差  ……

网友:
这种一般不好修, 有旧件拆可能好办些

网友A:
线路板被腐蚀的太厉害!

网友:
大艺(仿品)电动扳手
用于收藏、、、、假的。
用于使用、、、、品质太差。

网友B:
淘宝一个相同类型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一个相同类型的开关。。

已经下单

网友:
开关成这样,扳手也快退休了,,

网友C:
大艺的仿品多吗?计划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板被腐蚀的太厉害!

不是腐蚀,而是使用次数过多,导致触点接触面磨断,开关本来在长时期的使用过程中属于易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艺的仿品多吗?计划入手

下次发贴再介绍怎样从外壳和内部区分真假!

网友:
看来使用了很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开关图都是8线的,其中有两根线是灯珠线

看开关图是短接开关的4和6 可以不调速直接启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