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分享一个STM8S207基于embOS的程序和自己写的串口调试助手

楼主(2022-09-12):
附件的embOS用IAR打开,里面有4个任务,一个按键任务扫描3个按键,另有3个LED任务,每个LED以不同的频率闪烁。

#include "main.h"
#include "RTOS.h"

OS_STACKPTR int Stack_KEY[128];         /* 按键任务堆栈   */
OS_TASK TCB_KEY;                        /* 按键任务控制块 */
#define Priority_KEY        100                        /* 按键任务优先级 */

OS_STACKPTR int Stack_LED_1[128];         /* LED1任务堆栈   */
OS_TASK TCB_LED_1;                        /* LED1任务控制块 */
#define Priority_LED_1        95                        /* LED1任务优先级 */

OS_STACKPTR int Stack_LED_2[128];         /* LED2任务堆栈   */
OS_TASK TCB_LED_2;                        /* LED2任务控制块 */
#define Priority_LED_2        90                         /* LED1任务优先级 */

OS_STACKPTR int Stack_LED_3[128];         /* LED3任务堆栈   */
OS_TASK TCB_LED_3;                        /* LED3任务控制块 */
#define Priority_LED_3        80                         /* LED1任务优先级 */

static void Task_KEY(void)
{
    while (1)
    {
// #if DEBUG == 1
//                 printf("[%s][%s][%u]\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 #endif // DEBUG == 1

                key_scan(KEY_L);
                key_scan(KEY_M);
                key_scan(KEY_R);

    switch (KEY_STATUS[KEY_L]) //左键
    {
    case KeyStatus_Short:
    {
#if DEBUG == 1
        printf("[%s][%s][%d]左键短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1);
        break;
    }
    case KeyStatus_Long:
    {
#if DEBUG == 1
        printf("[%s][%s][%d]左键长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1);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KEY_STATUS[KEY_L] = KeyStatus_None;

    switch (KEY_STATUS[KEY_M]) //中键
    {
    case KeyStatus_Short:
    {
#if DEBUG == 1
        printf("[%s][%s][%d]中键短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2);

        break;
    }
    case KeyStatus_Long:
    {
#if DEBUG == 1
        printf("[%s][%s][%d]中键长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2);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KEY_STATUS[KEY_M] = KeyStatus_None;

    switch (KEY_STATUS[KEY_R]) //右键
    {
    case KeyStatus_Short:
    {
#if DEBUG == 1
        printf("[%s][%s][%d]右键短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3);
        break;
    }
    case KeyStatus_Long:
    {
#if DEBUG == 1
        printf("[%s][%s][%d]右键长按\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endif // DEBUG == 1
        // led_turn(LED_3);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KEY_STATUS[KEY_R] = KeyStatus_None;

        OS_Delay(10);
    }
}

static void Task_LED_1(void)
{
    while (1)
    {
// #if DEBUG == 1
//                 printf("[%s][%s][%u]\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 #endif // DEBUG == 1
        led_turn(LED_1);
        OS_Delay(100);
    }
}

static void Task_LED_2(void)
{
    while (1)
    {
// #if DEBUG == 1
//                 printf("[%s][%s][%u]\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 #endif // DEBUG == 1
        led_turn(LED_2);
        OS_Delay(200);
    }
}

static void Task_LED_3(void)
{
    while (1)
    {
// #if DEBUG == 1
//                 printf("[%s][%s][%u]\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 #endif // DEBUG == 1
        led_turn(LED_3);
        OS_Delay(300);
    }
}

#define UartBaudRate        460800

/*********************************************************************
*
*       main
*
*********************************************************************/

int main(void)
{
    OS_IncDI();                                                                                                    /* 关闭所有中断                          */
    OS_InitKern();                                                                                                   /* 初始化OS                                        */
        disableInterrupts();                                                                                         /* 关闭总中断               */
        clk_init(CLK_SOURCE_HSE);                                                                                 /* 时钟初始化               */
        tim3_init( TIM3_PRESCALER_1, OS_TIMER_RELOAD);                                         /* 初始化定时器3,定时1ms   */
        uart1_init(UartBaudRate);                                                                                /* UART1初始化              */
        enableInterrupts();                                                                                                /* 打开总中断                                */
    key_init(KEY_L);
    key_init(KEY_M);
    key_init(KEY_R);
    led_init(LED_1);                                                                                                 /* 初始化 LED1                             */
    led_init(LED_2);                                                                                                 /* 初始化 LED2                             */
    led_init(LED_3);                                                                                                 /* 初始化 LED3                             */
    led_on(LED_1);                                                                                                   /* 点亮 LED1                             */
    led_on(LED_2);                                                                                                   /* 点亮 LED2                             */
    led_on(LED_3);                                                                                                   /* 点亮 LED3                             */

#if DEBUG == 1
        printf("\r\n\r\n\r\n");
        printf("[%s][%s][%u]STM8S207RB 主频:%luHz\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CLK_GetClockFreq());
        printf("[%s][%s][%u]STM8S207RB Uart1波特率:%lubps\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UartBaudRate);
        printf("[%s][%s][%u]STM8S207RB 编译日期:%s\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__DATE__);
        printf("[%s][%s][%u]STM8S207RB 编译时间:%s\r\n", __FILE__, __func__, __LINE__, __TIME__);
        printf("\r\n\r\n\r\n");
#endif // DEBUG == 1

    /* You need to create at least one task before calling OS_Start() */

    OS_CREATETASK(&TCB_KEY,
                  "Task_KEY",
                  Task_KEY,
                  Priority_KEY,
                  Stack_KEY);

    OS_CREATETASK(&TCB_LED_1,
                  "Task_LED_1",
                  Task_LED_1,
                  Priority_LED_1,
                  Stack_LED_1);

    OS_CREATETASK(&TCB_LED_2,
                  "Task_LED_2",
                  Task_LED_2,
                  Priority_LED_2,
                  Stack_LED_2);

    OS_CREATETASK(&TCB_LED_3,
                  "Task_LED_3",
                  Task_LED_3,
                  Priority_LED_3,
                  Stack_LED_3);

    OS_Start(); /* Start multitasking            */
    return 0;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url=home.php?mod=space&uid=650075]@brief[/url]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几天怎么每天扣5M币,本身就少天天扣,什么也没点啊,你们也扣吗

楼主:
你有403个M币,我有-225个M币。

网友:
MCU还是用国产的,不要老美又断供,STC32位8051对高校是持续免费送MCU,STC32G12K128/STC8H8K64U核心学习板,USB下载,USB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这几天怎么每天扣5M币,本身就少天天扣,什么也没点啊,你们也扣吗 ...

只要你登录就-5啊

楼主:
M币有什么用呀,我都是负几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登录就-5啊

对登录就-5,以前也不扣啊!对于我们什么也不会的,币子是一点一点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币有什么用呀,我都是负几百了

下载别人分享的东西,下载需要M币,没币子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登录就-5啊

不是吧,登录还扣分?

网友(2022-12-21):
可以啊 系统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