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谨防用usb 3.0口的假 usb 3.0 hub

楼主(2022-09-12):
京东购买的1口 usb 3.0 + 3 口usb 2.0 hub,实测协议 usb 2.0,U盘速度只能到33MB/S。用了usb 3.0口也是冒牌货。请小心购买。

网友:
拆开看看是什么芯片

网友:
USB3.0的口,USB2.0的芯?

网友A:
usb3.0口是真的,usb3.0口的3.0是直通的,不需要芯片,插入设备不能识别为3.0设备就检查下你分线器使用的接口是否正常,另外插入设备时要快速一次性插到底。

usb2.0部分使用usb2.0的集线器芯片扩展为1拖4

低成本的方案而已

网友:
之前买到过一个类似的采集卡
口是蓝的,也是9个触点
但是竟然。。。是USB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口是真的,usb3.0口的3.0是直通的,不需要芯片,插入设备不能识别为3.0设备就检查下你分线器使用的接 ...

我也猜测是否usb3.0直通,可我把这个hub只用那一个3.0接口插U盘,其他口都空着,插两台电脑多个usb3.0口,用3个usb 3.0U盘都试了,还是都只能2.0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3.0口是真的,usb3.0口的3.0是直通的,不需要芯片,插入设备不能识别为3.0设备就检查下你分线器使用的接 ...

无论是先插hub再插U盘,还是把U盘先插到hub,再把hub插到电脑,都是一样情况。

网友:
要么你插了个2.0的口要么你就没插好
人家没必要搞这种事

楼主:
反复用4个usb 3.0 U盘测试。把这个hub 3.0口插usb 3.0 U盘,其它口空闲,插主板或renesas扩展卡的各个usb 3.0口。无论先插U盘再插hub,还是先插hub再插U盘。U盘都不会跳过这个usb 2.0 hub 直接挂到上一级的super Port,始终在这个hub下的high Port。

网友:
到处都是坑

网友:
是不是这玩意还得装驱动,不装驱动默认是usb2.0模式。

网友:
这个要拆开看hub的芯片才能确定。这价钱也太便宜了铝合金外壳才20?以前我买个塑料都38了。

楼主:
买的另外类似的usb 3.0+2.0 hub到货了,还不如之前那货稳定在2.0。3.0口插 3.0U盘不是不认、就是未知设备,就一次挂到上一级usb3.0集线器下,还频繁掉线,根本用不了。
只有把 3.0加个usb 2.0延长线再插3.0U盘,或在这个hub到上一级间加个usb2.0延长线,插到这个hub 3.0口的usb 3.0U盘才能在2.0的速度下使用。

网友(2022-10-24):
弹出来4+6的券和红包。正准备下单得,还好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