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掉电容,补了俩其他的电容可以用吗

楼主(2022-09-12):
CPU掉了三个电容,U盘主控板上随便拆了两个封装一样的,继续用没啥事吧

网友A:
上机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补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机试一下就知道了,不补也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补点不亮,现在补了可以点亮了

楼主:
就怕用不久

网友:
应该是信号隔离电容没有多大关系能用就行

网友:
不错,补俩电容救活一个CPU。

网友:
个人认为不见得能通用,毕竟这玩意过于精密...

网友:
见到修好CPU的大神了!

网友:
这种贴片小电容,真的很烦人
,容量不知道,又不标出

楼主:
我先用着吧,出问题再来回帖

网友B:
修CPU

楼主也不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CPU

楼主也不给个型号

Intel Xeon E5-2666V3,很早以前100元收的,现在竟然已经160+了
CPU是个理财产品看来没错的

网友C:
cpu上的电容,容量比较小,注意优盘上的别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上的电容,容量比较小,注意优盘上的别太大了

封装一样

网友:
补上能用就行了,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就算有问题估计也是坏电容,继续换就是了。

网友:
能用就用啊~又不是不能用。v3大佬上的x99吗?还在用x79双路的小白膜拜

网友:
上次是看维修撕飞线修cpu,这次论坛大佬补电容修cpu,牛人

网友:
如果是音频信号电路里面的就不一定通用。我试过把数字功放里面缺的小贴片电容随便在电路板拆了几个换上去,结果有的没有声音输出,有的声音发尖,有的接近原声,深沉而带有磁性!

网友:
预防性,一般都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