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山上来的一体机电源维修 KJ-BJ-1207B

楼主(2022-09-12):
隔壁服装店买了一台高级一体电脑,用的12v7a电源,按开机键灯亮,卡死机,用可调电源测试功率12v4a左右,换了一个电源解决,旧电源拆开看看发现电容已经炸裂,替换恢复

网友:
看起来很容易修复

网友:
论坛里的服务器电源给他整一个,一体机直接飞起!

网友:
搞个剪线电压板也好啊

网友:
立创的电容?很贵吧

网友:
确实比较山

网友:
只是坏了,没看出来山

网友:
原来就电容坏了

网友A:
怀孕了,别这么早换,等涨大点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孕了,别这么早换,等涨大点再说

已经脱了,变换不行了

网友:
电源看似还可以,但很多12V电源都用16V滤波电容,耐压确实有点低,电容怀孕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网友:
一眼看出来的故障

网友:
电容质量哪些厂家排名前十位

网友:
啥都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