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的要来了,施耐德630A电子式断路器拆机

楼主(2022-09-12):
非常沉的大家伙

按TRIP键后打开外壳,可以装分励脱扣器和辅助触头什么的

互感器和脱扣器的接线

主板拆出来,梅兰日兰的芯片,施耐德自己的,应该是用互感器的电流推动跳闸
这个跳闸电流最低320A

下面还有个小尾巴,推动复位,安装电动合闸模块后强制分闸可以按这个

三个互感器

因为电焊机还要用,买来就是当隔离开关用的,触点和机械结构好就行,电路和脱扣我不用
机械那边我拆开肯定装不回去了,就这二手的也要200多,如果触点烧坏了一分不值

网友:
哇,这鬼东西可是上千元的!

楼主:
才发现这个互感器是2004年的第45周的,本体应该是2004年12月出厂的

网友A:
楼上眼力真好 生产年代就出来了

网友:
不便宜的东东

网友:
结构类似塑壳的万能断路器。
不过这个是三相过流分监的。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区分是电子式断路器还是机械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区分是电子式断路器还是机械式的。

机械式的靠双金属片和电磁铁脱扣,电子的靠互感器检测电流脱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式的靠双金属片和电磁铁脱扣,电子的靠互感器检测电流脱扣

我的意思是,怎么在外观或型号上区分是电子式还是机械式的。

网友:
电流真大啊

网友:
施耐德电器质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眼力真好 生产年代就出来了

一般人很少会注意到上面的数字以及含义

网友:
这么严谨的设备不应用接插件,震动剧烈容易造成运行安全隐患

网友:
旋转双断点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怎么在外观或型号上区分是电子式还是机械式的。

机械式的不能调节电流大小,如果能也是需要拧很多圈
电子式的就是可以直接用旋钮或者拨杆调节参数

网友:
热磁脱扣器,早期的产品
梅兰日兰

网友:
这是老款梅兰日兰的,这玩意新的要接近3K一只,我是做配电柜采购的,对这些太熟了
楼主拆的这只是电子是脱扣器的(标STR23SE,新的叫MIC2.3),断路器里面算是次低配,最便宜的是热磁脱扣器(或单磁脱扣器,电动机保护用),还有不带脱扣器的但外观一样的隔离开关。
之前施耐德只有250A及以下有热磁脱扣,400-630A的全是电子的,近两年才出大电流的配的热磁脱扣器。
其他的脱扣器高级版本的还带各种通讯附件,还有带液晶屏的,可以直接看电流值

网友:
看看我收藏的这个STR 43 ME
批号(9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