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捡了块主板没有显示器接口,求指点怎么改

楼主(2022-09-12):
找了个一体机的主板,双网口的,想着做个软路由呢,结果发现没有显示输出接口,求大佬帮忙指点怎么弄,可以有偿,联系我名字就行

网友:
USB转DVI 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内存下面那个是什么槽?

网友:
这应该是个工控机主板,直接使用LVDS接口连接显示屏,要么是内存下面那个插口,要么就是背面中间那个,楼主自己查查看。

网友:
把你的VGA显示器插头的外壳去了,用那15根针在这个板子后边中间的那个三排针的座上胡乱插看看有没有可能出点啥

网友:
主板背面金属插口是LVDS直驱屏幕的

好像少了个芯片啊   图1网口左侧上面 白色丝印字母  CENXXX那个 是vga   拿表测一下 找出负极  还有3根对负极75欧阻值的  就是RGB 剩下是H和V 信号  记得坛里有人研究过这差不多的主板

网友:
楼上说得对,就是背面那个金属长条插槽。。。。。。

网友:
内存槽旁的接口可能是接显示屏的,
那个Centerm 那里12针的可能是VGA接口

网友:
不是有VGA接口吗?装好系统用向日葵远程登录

网友:
EDP不象,估计是LVDS,版标那个像是VGA,就是不知道BIOS有没有开启

网友:
左上角的扁线插座就是,他是直接接液晶屏的

网友:
那个三排26针的居然是个HDMI接口

网友:
我也是开眼界了,原来有视频输出接口的啊

网友:
挨着网口的那个口是什么接口?不认识了

网友:
这主板上好几个地方能接显示输出,如果非要VGA,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上大佬牛逼

网友:
USB转VGA就可以了,但是需要硬盘在别的电脑上先装好驱动

网友:
升腾的板子这里应该是VGA
可以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46815-1-1.html

网友:
工控机里面的

网友:
看着不错啊,有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