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冠vx3209-2k拆液晶面板或换灯条教程

楼主(2022-09-12):
需要清洗液晶面版中的霉点,望拆友们提供 教程,助一臂之力。优冠vx3209-2k相关 拆液晶面板,清洗霉点 或换灯条教程 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遇到拆边框,不知道怎么拆

有些边框有螺丝,拆了螺丝,撬开,力度自己把握

网友:
我家一个电视一个显示器都出现过,是液晶玻璃外面的偏振膜老化的现象,可以换,但是自己换,起泡灰尘是最大的挑战

网友A:
清洗霉点简单,拆下来用酒精擦擦,换灯条稍微麻烦点,细心点,怎么拆的怎么装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霉点简单,拆下来用酒精擦擦,换灯条稍微麻烦点,细心点,怎么拆的怎么装就可以了 ...

现在是遇到拆边框,不知道怎么拆

楼主:
搞定,紫薯布丁

网友:
显示器都出现过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大佬们的分享!!!

网友(2024-05-20):
拆解还是不难,重要的是慢慢撬,不要破坏塑料卡扣,里面的霉点慢慢擦拭,不要有灰尘,要不然屏幕容易出现紧竖线

网友:
祝贺搞定。

网友:
有风枪,酒精,100度 20风

网友:
自从来了论坛,家里东西是一点不能扔,坏了得组合,得拆解!

网友:
拆液晶板换灯条最关键是分离灯条板和液晶板,一定要小心,通常液晶板与背光板是一体的,千万别分开,以免进灰尘。将灯条板与液晶板分离开后换灯条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