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雷克沙的萤火虫SM3255能上SLC不?

楼主(2022-09-12):
雷克沙的萤火虫,颗粒早挪做他用,剩下2个板子和外壳,只能上TSOP,有谁试过能不能上Intel的SLC?

网友A:
萤火虫3255ENA1,DBF里支持列表INTEL的SLC没有,镁光的SLC有

//----------Micron--------------------------------------------------------------
@ 2C 48 00 26 8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32G08AFABA J1018 SLC M72A
@ 2C 48 00 26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16G08ABACA L1113 SLC M72A
@ 2C DC 90 A6 54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4G08ABAEA P0218 SLC M70

@ 2C 68 00 2B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32G08ABAAA J0602 25nm SLC M73A
@ 2C 68 00 27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32G08ABAAA J0602 25nm SLC M73A
@ 2C 88 01 A7 A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128G08AJAAA J1006 25nm SLC M73A

@ 2C 38 00 26 85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50 50 10 10 21 // Micron MT29F8G08ABABA K0124 SLC M61A
@ 2C 48 00 26 8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16G08ABABA K0124 SLC M62B
@ 2C 68 01 A6 89 00 28 00 03 01 82 06 00 15 45 00 00 00 00 00 00 3C 3C 10 10 21 // Micron MT29F64G08AJABA K0124 SLC M62B

网友:
可以的,没有参数可以添加的

网友B:
但是萤火虫是usb2.0的接口吧,确定要上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萤火虫3255ENA1,DBF里支持列表INTEL的SLC没有,镁光的SLC有

//----------Micron------------------------ ...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问,做过3257+Intel SLC的,没参数可以抄过来,就是不知道主控是否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萤火虫是usb2.0的接口吧,确定要上SLC?

是2.0的,这2个板子很久了留着没用,只有TSOP,上MLC没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问,做过3257+Intel SLC的,没参数可以抄过来,就是不知道主控是否支持。 ...

那就抄3255镁光SLC参数呗,SMI主控的套路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