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研究下拼夕夕的UNI-T Ut39E+:开箱拆解对比评测

楼主(2022-09-12):
拼夕夕月卡的88折总是让我控制不住剁手买买买,总觉得自己赚了,实际多花的钱都去了。好了回归正题,趁便宜一百多拍了个优利德ut39e+,最便宜的19999字四位半,我一贯不喜欢手动挡,看在四位半的份上就原谅它了。

开箱,没看到送的电池在哪?刚拿出仪表居然能开机,不用说,肯定是退货机了,算了算了,能用就行,我是实用主义者。

外观没有损伤,后面看着跟136b+一样,电池2节5号很不错,老版39e貌似是9v方块电池。

直接开盖看看电路板,保护上没有压敏电阻,考虑到成本原因,也算合理,

看样子是新出厂的电路板,主芯片被磨了,也不知道这个打磨行为是不是拼夕夕特产?优利德一般不会磨芯片吧

但根据几个月前其他买家评论的拆机图,毫无疑问就是1106,

旁边是t24c08储存器,这个39e+居然有外部电压基准LM385。

转盘和屏幕没啥好看的,手动挡都这样。

好了装回去,重点还是测试精度,我个人只在乎电压电流精度,电阻电容差不多就行了,至于蜂鸣通断二极管几乎不用。

市电电压,还可以。

直流电压测试,很准,

对比61e+。

电阻短接表笔可以保留底数,好评!测量值差不多就是了,我一般都不看小数的。

mA精度也可以,不过超过19.999就超量程了。

至于电容嘛,看个大概就行了,22uf还可以,220uf我等了半天,给我弹个oL超量程???这39e+我记得盒子上不是写的2000uf量程么?至于220pf电容,基本是测不出来的了。

对比下61e+,稍微好点。值得一提的是,这个39e+支持19999字,是能够显示出19999的,但是61e+貌似据说是因为采样点数不够还是怎么回事?打死都不会显示小数点后4个9,例如0.9999或者1.9999,几乎都是0.9998直接跳1.0000,或者1.9998直接2.0000,就很无语。

结束谢谢

网友A:
1.到底多少钱到手的
2.我这个月初的表刚返厂回来,现在的优利德确实是DTM1106主控上面是无字的,当时我还奇怪主控上面怎么什么字都么有
3.这货是我第一款见到优利德不是3.999晶振的万用表
4.不得不说论外挂LM385的优利德精度还是比众仪的ICL8069准啊
5.这表居然比优利德自己更贵的UT89XE还要准,搞的UT89XE直接入土了6.优利德好像唯一手动挡更好的就算0660+排阻的UT56,可惜停产了,而且极其的少

网友B:
又撸表?这个四位半会不会玩腻了挂闲鱼出了回血

楼主你那个10、20mA是什么,自己做的恒流源?

网友C:
你一般不看小数,却搞个四位半,很矛盾,多一位不碍眼吗。感觉6000字很完美了

网友:
拼多多¥1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到底多少钱到手的
2.我这个月初的表刚返厂回来,现在的优利德确实是DTM1106主控上面是无字的,当时我还奇 ...

88折下来152元,测试室温26度,之前贴吧看过有人测39e+说精度不咋地,目前可能是新版吧,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撸表?这个四位半会不会玩腻了挂闲鱼出了回血

楼主你那个10、20mA是什么,自己做的恒流源? ...

我貌似挺喜欢收藏廉价四位半表的。那是信号发生器,就是调模拟量的,之前五十块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般不看小数,却搞个四位半,很矛盾,多一位不碍眼吗。感觉6000字很完美了 ...

我在叙述里说的很明白了,我对电压电流精度很有要求,越高越好。而电阻电容看个大概就可以了,基本不需要看小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拼多多154

是有更便宜的,甚至原价跟我打完折一个价,但是看那销量评论,感觉不可靠。

网友D:
DM1106,这个芯片是9999显示的吧。

网友:
我买过好几个优利德 的表,电池都在表里面,开箱即用

网友:
某鱼135,不过多多下手玩哈可以免费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DM1106,这个芯片是9999显示的吧。

标配6000字,9999也可以,硬超频可以19999字,参考众仪219,也是把6000字的0660芯片超到了19999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精度很不错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4189-1-1.html

是的,缺点就是手动挡,其他该有的真有效值,温度,电容功能都有,甚至还有个没啥用的电导率。不过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F:
不掳不掳,掳不动了,手里四块表够用了

网友G:
退货机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掳不掳,掳不动了,手里四块表够用了

这么便宜的四位半不收藏一个,不觉得可惜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退货机没有问题吗?

目前来看没有问题,或许是买家觉得不符合自己预期退了,反正肯定不是买错了,不然到手就退了,干嘛塞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便宜的四位半不收藏一个,不觉得可惜嘛

早些时候已经用积分兑换了论坛积分商城的蓝牙万用表175¥,也是四位半,感觉够用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