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研究一个坏的飞科剃须刀:FLYCO FS302

楼主(2022-09-13):
相信大家都看过一个广告“三环弧面刀王,全身水洗”,

这个玩意儿虽然不是广告画面里那个款式,总之也是三个刀片,也确实能全身水洗,有水龙头标志,

外部护套壳可以直接扣下来,

还略微有点透明。

然后开盖,整个盖子边缘都有凹槽和橡胶丝,应该是真防水,映入眼帘的两个镍氢电池,我就不明白为啥这么多年了,剃须刀还在坚持用俗称漏液王的短寿命镍氢电池?十年前可以说锂电池贵,现在锂电池产品都烂大街了。我估计是厂家刻意使用短寿命的镍氢电池,电池很快报废了,消费者才会买新的。

原来透明盖子下有个充电指示器,电路板上就两个芯片,

一个是充电管理,

另一个查不到型号,好像是厂家自定义的编码,不过从电路走线来看,就是开关控制电机转的,就叫电机驱动芯片吧。

刀头拧掉螺丝后仍然撬不开,那就只有出绝招,台虎钳压,直接挤爆,

类似行星减速机的结构,我以前耳朵不好听广告还以为是“三环独立刀王”,三个刀片分别是三个电机呢。

2.4v电机,长的还挺正规的,

就留个电路板玩玩吧,其他的丢掉。

现在来研究这个为啥不转,哦,忘了说拆的原因,这剃须刀我捡的,开机没反应,估计是没电了,测下电池,2.3v,看样子是串联的,不过按理说单个1.1v它也该转吧?不算太低电压,镍氢没电要到0.9v,

下班回家给它充电看看,调到5v,电流只有0.1A,

这个充电指示器还挺好看的,

继续充了半个多小时,发觉充电电流依旧是0.1A左右,很怪,难道是电路板有元件损坏短路了?所以原主人觉得坏了才丢掉的。测了下温度,果然有奇怪的地方,

这个二极管和它左边的289电阻有五十多度,充电时不该有这种发热吧?你说要是充电芯片发热这个温度都正常,但充电芯片冷的,这点电流我估计怕是全拿给这两个元件发热去了。于是不充了,电压此刻有2.7v了,

按下开机,电机居然呜呼呼转了,

这板子有意思,留着以后玩。

结束,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说镍氢是漏液王?

网友B:
飞科和飞利浦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啊,尤其做工~

网友C:
飞科剃须刀还是可以的,差距刀头上

网友D:
锂电满大街,镍氢更便宜。

网友E:
同款电路板。。。。。。。电池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镍氢是漏液王?

应该说是充电电池里面的漏液王,镍氢就是纯粹的水电池,金属外壳里面都是流淌的氢氧化钾碱液,结构几乎和普通1.5v碱性电池一模一样,密封全靠封装时那个密封胶圈,因此是否会漏液,跟生产制造的质量有直接关系。而现在的企业基本不怎么重视质量了,就一味地追求销量和流量,基本原则就是坏的多才卖的多,旧的不坏,怎么卖新的?

网友:
镍氢寿命短?

网友:
对得起他的价格,好用还是要飞利浦松下博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科和飞利浦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啊,尤其做工~

国产品牌哪能和外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科剃须刀还是可以的,差距刀头上

我反正一直都用的飞科,个人体会就是刀片没坏,都是电池先没力了,充十小时用五分钟就就凉了

网友:
基本上没几个人会遵守“用完、充满”的镍氢电池充放电要求,
加上现在的锂电烂大街,所以才会误以为镍氢电池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满大街,镍氢更便宜。

厂家就是考虑的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款电路板。。。。。。。电池容易坏

是的,飞科的就是喜欢坏电池,用不了多久就没力了,充半天就刮一会儿,搞得每次使用前都要先充半小时再用,才有力

网友:
飞科还算可以了,除了电池跟刀头不怎么样

网友:
对得起他的价格

网友:
估计是生产线成熟了,且镍氢充放电电路简单,锂电还得有充放电保护,成本高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电路板烧了,希望国产做的更好

网友:
做工真不错

对得起它的销量

网友:
我用过的镍氢还没见过漏液的,软包锂电倒是有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