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一个辣手的事情(机械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2-09-13):
出门时把水总阀关了,电没关(想到冰箱不能断电),现想起电热水器在干烧(无冷水进)。请问如10-20天没在家,内桶水烧完后,电热水器会燃烧不?机械控温(有两个温控器,一个是220V进入再220V出,另一个是调温器,进火线接前面220V火线出,调温器接加热管进行加热)。
现在有点头大了,请支招,感谢了!!

网友A:
电热水器又不是电开水器,应该是烧到指定温度就不再加热了,所以不会蒸发掉吧,就是费电,好处是你回家后第一时间有热水洗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器又不是电开水器,应该是烧到指定温度就不再加热了,所以不会蒸发掉吧,就是费电,好处是你回家后第 ...

哦,那说明桶内的水还是不容易烧干,对吗?谢谢了

楼主:
类似这种机械控温的电热水器。

网友B:
热水器不能加开关?

网友:
如果电热水器里一点水者没有,上电,大概率是电加热管烧熔断开路或烧熔过程中接地,漏电保护器动作跳闸,因电热水器内没有可燃物,不会发生燃烧引起火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不能加开关?

有漏电保护器的,等于平常每家热水器正常使用那种模式,就是出门时把水总阀关了。

网友C:
20天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水器不能加开关?

入户电总空开没关,冰箱不能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温保

哦,那说明不用担心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天应该没有问题,

或者一个月,以后还是要记住拿下插头,大意了。

网友:
辣手还是棘手呢?

网友:
自动保温状态,水不会干

网友:
棘手,不是辣手

网友:
只要插头没有接触不良,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这种没事的

网友:
进冷水出热水不进不会出

网友:
电热水器一般都有一个超温保护,保护后需要手动处理一下,否则不会继续工作

网友:
没事的,我见过没有使用的情况下开了一年多的这种热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