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电源这件事

楼主(2022-09-13):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和买个模块接上去这两种方法,孰优孰劣。不考虑时间精力等成本

网友A:
按道理是加模块简单,好的模块跟自身改造的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是加模块简单,好的模块跟自身改造的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

论简单肯定是模块,主要其它方面,比如稳定性,安全性,纹波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是加模块简单,好的模块跟自身改造的成本应该是差不多的

改造的成本肯定是要比买个模块花费少,只是花时间精力罢了

网友B:
24V开关电源可以改成60V5A可调,费精力。不稳定

买现成可调表头,60V5A电源不好找,不便宜,金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V开关电源可以改成60V5A可调,费精力。不稳定

买现成可调表头,60V5A电源不好找,不便宜,金贵 ...

各有千秋啊还是

网友C:
买模块,还要买电源,丨能长时间60v5a模块,少于100块拿不下来,别看淘宝那些模块吹得,谁买谁知道,极限值也就12v3a也就个40w,买明纬电源加改装配件也就50块钱,而且可以长时间60v5A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模块,还要买电源,丨能长时间60v5a模块,少于100块拿不下来,别看淘宝那些模块吹得,谁买谁知道,极限值 ...

确实不靠谱的太多

楼主:
没有找到关于开关电源改可调电源的交流群,自己建了个,感兴趣的大佬可以一起交流。发这样的内容不违规吧!要是违规希望管理员别封号啥的,删掉就好了,感谢!建群目的只是为了方便感兴趣的一起交流,本来一开始我都没想过建个群,遇到一个有相同兴趣的,一交流就说建个群好了,所以就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