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兰极光球泡灯坏了维修记

楼主(2022-09-13):
买了一个led灯泡用灯头安上空间受限发光不好我把发光板取出来安上

试了一下效果还行老板说包一年不坏,这种灯电路比阻容电路好吗?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取出来安装了。

网友:
当灯板使用了

网友:
高压灯珠线性恒流方案,很多成本已经比阻容还低了,稳定性主要还是看芯片,一般散热没问题就可以坚持很长时间。

网友:
这种灯给我的感觉没有一个耐用的

网友:
新灯泡就被你拆了,

网友:
增加一下散热,寿命会长一些。

网友:
现在差不多都这样的结构了

网友:
散热不行要改善一下

网友:
灯珠是18V高压的?

网友:
所有的发光管串在一起串串烧,一个坏了就不亮了,要逐个排除。好处是可以在恒流范围内随意增减LED的数量

网友:
牌子貌似高大上,电路很普通。有电容的线性恒流,不错了,处理好散热问题应该能用3年

网友:
找块坏led铝基板加厚

网友:
加风扇风冷散热。

网友:
楼主,改变RS1电阻,降低一些驱动电流,从而减少一些发热,led寿命会增大几倍的

网友:
改驱动电路中的电阻,降低功率使用,LED应该就不会过热损坏

网友:
同品牌的灯买了三个,不到一年全都坏了,灯珠不行,改了散热还是坏灯珠

网友:
线性恒流的,这玩意发热比较大

网友:
一般散热没问题就可以坚持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