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蚂蚁24串保护板 板上的电阻是干什么的。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22-09-13):
拆蚂蚁24串保护板 发现板上的1w电阻不知道干什么的 然后电路图也画出来了,还是没有弄懂,请大神指点迷津。

上电确定A和A通的 以为是多层板中间有线。怀疑是没有的

网友:
等楼下来回复吧。

网友:
电池均衡电路的释放电阻

网友:
你说的电阻在哪都没找到。

网友:
被动均衡板,不是同口的,不过板上还有通讯小板,挺复杂的。

网友:
电路图的1w 电阻在哪里?楼下指出来观赏。

网友:
能否先把要问的电阻标出来

网友:
电阻是被动均衡负载,顺便加散热片和风扇,避免均衡过热。

网友A:
预充电用的,开启那种带电容的负载,给控制器电容预充电,避免炸鸡!

网友:
充电均衡电阻,这板子电流不大,我的100A的16个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充电用的,开启那种带电容的负载,给控制器电容预充电,避免炸鸡!

所以我不是很好的理解 你有对保护板有研究吗? 想跟你学习一下

网友:
旁边还带一块小板,难道可以蓝牙控制?还有辣么多场管焊盘空着,如果把它们全部焊上,那电流估计可以翻倍!

网友:
电池均衡用的,是每个电池的电压都基本一致,是电池座达到最大可用容量

网友(2024-01-14):
感觉质量不错,貌似被动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