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redmi buds3耳机充不上电

楼主(2022-09-13):
完整拆机图就不放了,网上有很详细的拆机

先说问题,充电异常,按着耳机晃动偶尔能充一会,一动就停充了,明显有接触不良,先考虑触点,酒精棉棒清理一波,没啥效果,单独测试耳机充电正常,充电盒输出正常,但是测试过程中发现两只耳机的充电盒探针手感不一样,问题九成出在充电盒上了,拆之
耳机盒无损拆,总共5个扣,已标位置,硬卡片卡到对应位置就很好撬出来了

出问题的位置,这算什么工艺,塑料件热压铆接固定?极细的塑料柱,不能受大力,但是耳机放进去充电探针的弹力还是不小的,时间长了扛不住,热压部分变形了,探针后移,接触不良

gif不知道为啥没效果,实际能看出耳机放上就很大位移

重新热压,热熔胶,海绵填充,网上搜了下很多买家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妥妥的设计缺陷,通病.喷一句,米家的产品总是大大小小都存在这种设计缺陷性的通病,说性价比低吧,用料可以,价格也不错.说性价比高吧,一个小小的设计缺陷就可能导致钱白花,再低的价格也是打水漂,而且价格也不低.

网友A:
不用锣丝上紧用久了也是会松动的!~

网友B:
小米品控多少有点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锣丝上紧用久了也是会松动的!~

应该不会了,热熔胶修整了两次,已经抵到外壳了,会承受这部分弹力

网友:
小米的品控就不是太好,红米就更不行了。

网友:
小米的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品控多少有点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估计跟成本有关,记得之前有新闻说过小米对成本控制很严格,再就是实际上也就小米手机是自己的东西,剩下一堆米家的都是代工贴牌,鬼知道设计师啥水平,像这个耳机本来两颗螺丝就能搞定,甚至说不用螺丝,跟外壳配合好了都不会出问题,结果还是搞出来个通病.家里也买了一堆米家的产品了,真是大大小小总能给你搞出来个通病,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踩了坑后边还要继续踩

网友:
这下巴适了

网友:
学习一下,没拆过这玩意,因为基本不用耳机,保护耳朵,,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修复的挺好,热熔胶顶到外壳,触点应该不会后移了

网友C:
好在电路没坏。。。。。。。。

网友:
蓝牙耳机也是一次性的吧

网友:
小米对成本控制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在电路没坏。。。。。。。。

是的,对于有动手能力的diyer来说这种也不算大问题,但是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已经算坏了,不能用了

网友:
压到位用抖音上那种粘天粘地的胶,一劳永逸

网友:
第一代小米摄像头和充电宝用到现在还是好的,但是后来买的云台的摄像头,啥都好就是LED指示灯不亮了。
搞不清楚这种小问题是咋回事,好在不影响主要功能。

网友:
这种蓝牙耳机用起来不错,就是修起来费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跟成本有关,记得之前有新闻说过小米对成本控制很严格,再就是实际上也就小米手机是自己的东西,剩下一 ...

就连手机也不是自己的了,组装大工厂

网友:
入耳的不敢用。耳朵还想多用两年呢。

网友:
买过好几个蓝牙耳机都是探针接触不好,充电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