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美德时JR593双芯片双晶振时钟偏快改装RX8025 AC

楼主(2022-09-13):
几年前买的美德时,走时偏快(一两个月快1-2分种钟左右),跟风看到别人改RX8025 ,也买了RX8025 AC(单1.5V)

拆机,空间很大, 但仔细一看,傻眼了,双晶振,怎么玩?
左边:闹铃   湿度感应    温度感应。

拆开板子:双黑芯,我晕,   仔细分析一看。

发现上面芯片负责:时间,日历(新旧历),星期,闹铃。

下面负责:温湿度,带记录(最高,最低)

这下好办,就拆上面的X2晶振,过程就不详说了,并把电容也一并拆了。

顺便装了一颗法拉电容,这样换电不用重新设置。

但……………………但………………但………………跟踪5天,还是快了约4秒左右,每天快约0.8秒,不满意啊。

只能先用着,改天换一片RX8025 AC再试。

网友A:
1.5v带不起8205t,串接的电容要取消

网友:
晶振的两个引脚,换个引脚试试

网友:
用T,单独供电

网友:
居然是双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带不起8205t,串接的电容要取消

这是RX8025 AC  电容是并连的啊,没有串联。

网友:
果然是双晶振的,不过两晶振各有分工。

网友:
长一点时间再看看,时间太短误差大,一般1个月左右对比一下。我改的R8025 T的最精准的误差在+1.2秒/月,最大误差的+5秒/月左右,算不错的可以接受。。。

网友:
8025AC工作在1.5V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是不是AC不带温度补偿的原因

网友:
我买的那家有拆机,拆机检测,全新选项,价格6毛到1块之间,

我选了中间的,拆机检测过的,3个2块多包邮。

回来装机测试,有一个会偷停,导致时间误差巨大,换一个新电池好像好了,两周多了,目前误差1秒内。

网友B:
先拆掉法拉电容看看时间准不准

网友:
8025在论坛风采依旧,换电池不重置法拉电容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掉法拉电容看看时间准不准

法拉电容只是供电,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掉法拉电容看看时间准不准

法拉只是供,应该不影响精度

网友:
最近8025在论坛确实很火啊

网友:
换电池时间不重置,改得好

网友:
每天玩出8025新花样

网友:
换电池时间不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