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宝迪20W荧光螺旋管节能灯

楼主(2022-09-13):
镇流器是好的,灯管从300mm高度摔爆了

剩余的灯管敲掉了

预热灯丝

没有滴胶与超声焊,就是卡扣式的,翘开很容易

灯丝与电路板连接没有用锡,就是直接绕在接线柱上,话说这是机器绕的吧

解开灯丝线就能把电路板取出

分离

固定灯管的是什么胶

电感4.6mH ????

机器剪的脚

功率管竟然不是13xxx系列,这是什么型号?

微型保险丝

这个应该是铝线绕的

拆解完毕

谢谢观看!

网友:
既然是好的有用的话就留着拆件,要不然也是垃圾桶的命

网友:
一般都是留着拆件用吧

网友A:
变压器线圈和三极管,磁环等可以拆下来,DIY焦耳升压,实现单节电池驱动高压LED灯珠。

网友:
20w,不好配灯管。拆件的节奏。

网友:
都是统一绕线接灯的,拆过很多不同品牌的

网友:
节能灯没流行几年啊,是不是用电企业不喜欢节能,生产厂家不喜欢换新周期太长,然后就节能灯没有然后了,Led又迎头赶上了,但是现在的LED灯的质量真的堪忧啊

网友:
没什么用了,留着拆件吧。

网友:
很喜欢把锯子

网友:
纸板不好,好点的都用玻璃纤维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线圈和三极管,磁环等可以拆下来,DIY焦耳升压,实现单节电池驱动高压LED灯珠。 ...

有原理图吗?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
原来灯丝是这样的啊

网友:
只能拆件了家里还在用这小功率的5W节能灯

网友:
这个灯应该是没用过的,旧的塑料就老化了,一翘就碎了。

网友:
这个基本没怎么用过

网友C:
应该是铜线的,我拆了无数节能灯,山寨的品牌的都有,目前还没见过铝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吗?能否分享一下

焦耳升压电路图,三极管开关损耗发热大,在电阻上并联0点1uf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铜线的,我拆了无数节能灯,山寨的品牌的都有,目前还没见过铝线的 ...

10年前我就拆到过铝线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焦耳升压电路图,三极管开关损耗发热大,在电阻上并联0点1uf电容。

谢谢分享,三极管我用D882,有空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