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施耐德multi9 Vigi c65漏电断路器

楼主(2022-09-13):
二百五电工进线螺丝没拧紧,发热烧死了,拆开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正品,这个品牌好像被施耐德收购了,假货很多。看着做工还行全铜线压接铜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线的????

铜线,头上锡

网友:
我看这做工,是真的,以前叫梅兰日兰,后来被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
空开进线处烧了,拆下漏电保护部分再换一个新2P空开还能用

网友:
这种直接压在端子上的这么大的线头,不知道稳不稳固

网友:
虽然不觉明厉,感觉做工很好。

网友:
美兰日兰的,让施耐德收购了。

网友:
看着用料和做工还不错

网友:
接头处是要经常紧固一下的

网友:
不错不错,原装的,做工也很棒

网友:
内部做工用料还不错,换个接头紧固件还可以再战十年,但你这样暴力一拆,彻底报废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嘛。

网友:
二把刀干的活

网友:
梅兰日兰应该假货少

网友:
梅兰日兰的应该比施耐德的假货少,谁不懂仿大点的牌子

网友:
正规大厂产品,价格不低。

网友:
梅兰日兰还是不错的,单位机房10多年前装的一直用到现在,没有一个出问题。

网友:
梅兰-日兰,还是不错的。
  我淘的海鲜货梅兰-日兰ELM电磁式漏电保护器。还有施耐德电气iCNV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