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SD硬盘开卡,主控SM2258XT(附固件分类列表)

楼主(2022-09-13):
SSD硬盘开卡,主控SM2258XT(附固件分类列表)
此文供开卡参考。谢谢!
电脑上一块SSD硬盘不识别了,用转接盒也识别不了,进行开卡或者叫量产。
步骤:
1、USB转接SATA。软件下载好(SM2258XT)。
2、拆开硬盘盒。 有标记ROM字样触点用镊子短接,同时把USB插到电脑上。
3、打开软件,先扫描,找到硬盘。
4、选择 Palameter 按钮,进入设置界面。
设置顺序:
A密码是两个空格。
B点击Auto检测flash,选错会报Warning。
C设置硬盘信息。
D设置硬盘容量。
E点击保存。
5.点击运行,绿圈说明成功。
只需要不到1分钟就可开卡。
6.用diskgenius分区后就能使用ssd了。
——
固件分类列表 SMI SM2258XT MPTool

SMI MPTool SM2258XT P0617B FWP0617B ;
SMI MPTool SM2258XT Intel_B0KB P1116A ;
SMI MPTool SM2258XT Micron_B0KB P1116A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B17 S0513A FWS0424A0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Y S0110A FWS0115A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Y S0110A FWS0115A(fixRDT)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MLC-8Die S0813A FWS0729A0 ;
; SNK1Z: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Q0504A FWQ0501B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Q0526A FWQ0510B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Q0629A FWQ0616B_Beta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Q0629A FWQ0616B_Beta(Toshiba-3V3)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R0209A FWQ1205B_DDR400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R0209A FWQ1205B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 R0613C ;
; SNK1Z-TLC: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TLC R0910A FWR0827A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TLC R0910A FWR0827A(fixRDT)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1Z-TLC S0313A FWS0115A_Beta_JIRA-891 ;
; HY14_HY16_SNK1Z | 2D:
SMI MPTool SM2258XT HY14_HY16_SNK1Z P1207A FWP1209A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4_HY16_SNK1Z Q0310A FWQ0213A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4_HY16_SNK1Z Q0417B FWQ0405A ;
; HY16:
SMI MPTool SM2258XT HY16 P1027A FWP1029A_Hynix16_Only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6 Q0605A FWQ0601B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6 Q0605A FWQ0601B_PHINOCOM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6 Q0622A FWQ0601B ;
SMI MPTool SM2258XT HY16 Q0630A FWQ0630A ;
; HY3D-V2: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2 R0920A FWR0905A0 ;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2 S0510A FWS0509A0 ;
; HY3D-V3: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3 S0222A FWS0130B0(add2880 2980) ;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3 S0510A FWS0509A0 ;
SMI MPTool SM2258XT(AD) HY3D-V3 U0105A FWT1130A0 ;
; B05A:
SMI MPTool SM2258XT B05A Q1103A FWQ1103A0 ;
; B16A: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Q0816A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Q1024B FWQ09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Q1024B FWQ0922A0(for Spectek B16 fix dll)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Q1124A FWQ1115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Q1220A FWQ1204B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0404A FWR0327B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0524A FWR0510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0608C FWR05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0626A FWR05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0626A FWR0522A0(20180627)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R1029A FWR0817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S0322A FWS02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S0513A FWS0424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6A S0705A FWS0626A0 ;
SMI MPTool SM2258XT(AD) B16A T1216A FWT1125A0 ;
; B17A: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Q1124A FWQ1115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Q1124A FWQ1115A0(20180201)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223A FWR0123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402A FWR0327B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402A FWR0327C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402A FWR0327B0(20180411)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507A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605A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605A_B16A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626A FWR05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626A FWR0522A0(Add Micron B17 512GB Flash)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0828A FWR0817B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R1029A FWR0817B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S0225A FWS022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B17A S0708A FWS0628A0 ;
SMI MPTool SM2258XT(AD) B17A U0105A FWT1125A0 ;
; SSV3-TLC:
SMI MPTool SM2258XT SSV3-TLC R1212A FWR1211A0 ;
; SSV4-TLC:
SMI MPTool SM2258XT SSV4-TLC S0515A FWS0509A0 ;
SMI MPTool SM2258XT SSV4-TLC S0708A FWS0628A0 ;
SMI MPTool SM2258XT SSV4-TLC S0820A ;
SMI MPTool SM2258XT SSV4-TLC S0920A FWS0920A0 ;
SMI MPTool SM2258XT(AD) SSV4-TLC U0105A FWT0910A0 ;
; SSV5-TLC:
SMI MPTool SM2258XT(AD) SSV5-TLC U0309A FWT0910A0 ;
; IM3D: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202B FWQ0120B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313A FWQ0216C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330A FWQ0330A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502B FWQ0414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517A FWQ0517A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613A FWQ0606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620A FWQ0616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720A FWQ0720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907A FWQ0831D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914B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0919A FWQ0831C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1128A FWQ1117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1206A FWQ1124A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1206A FWQ1124A0_B0KB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Q1229A FWQ1204B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202A FWR0123A0 ;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314A FWR0314B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419A FWR0327B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426A FWR0423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517A FWR0423A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626B FWR0522A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0920A FWR0831B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R1026A FWR0831B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S0513D FWS0424A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 S0910A FWS0909A0 Beta
SMI MPTool SM2258XT(AD) IM3D L05B U0105A FWS1217A0
; IM3D28: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28 Q1207A FWQ1124A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28 R0109A FWQ1211A0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28 R0518A FWR0423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IM3D28 R0518A FWR0423A0
; HY3D-V4: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R0205A FWR0124A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R0404A FWR0330A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R1012A FWR1001A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S0103A FWR1226B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S0215A FWS0330B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S0722A FWS0712B0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4 S0925A FWS0924A0
SMI MPTool SM2258XT(AD) HY3D-V4 U0105A FWT1130A0
; HY3D-V5:
SMI MPTool SM2258XT HY3D-V5 S1129A FWS1230A0
SMI MPTool SM2258XT(AD) HY3D-V5 U0105A FWT1128A0
SMI MPTool SM2258XT(AD) HY3D-V5 U0309A FWT1128A0
; TSB-BiCS: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 R0119A FWR0118A0
; TSB-BiCS2: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2 R0912A FWR0118A0(9T22)
; TSB-BiCS3: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0227A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0720A FWR0720B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0821A FWR0817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0904A FWR0817A0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1023A FWR1017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R10A FWR0820B0_Beta(1TB)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3 S0510A FWS0509A0
; TSB-BiCS4: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4 U0107A FWT0910A0
SMI MPTool SM2258XT TSB-BiCS4 U0107A FWT0910A0(8Die)
; BiCS:
SMI MPTool SM2258XT BiCS Q0602A FWQ0602A0
SMI MPTool SM2258XT BiCS Q0720B FWQ0626A0_SanDisk_BiCS2_Only
; SNK-BiCS3: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Q1122A FWQ1121A0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313A FWR0302A0 ;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502A FWR0427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504A FWR0427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606A FWR0430A0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724A FWR0726A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R0813A FWR0809B0_Beta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S0716A FWS0712B0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3 S1022A FWS1022A0
SMI MPTool SM2258XT(AD) TSB-BiCS3 U0105A FWT0910A0
; SNK-BiCS4: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S0808A FWS0807A0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S1023A FWS1022A0
SMI MPTool SM2258XT SNK-BiCS4 T0601A FWT0707B0
SMI MPTool SM2258XT(AD) SNK-BiCS4 T1216A FWT0910A0

网友:
这个够牛呀

网友:
真是太全了,正需要!

网友:
很牛,看一下。

网友:
毛子USBDRV:截图有意思?还不写出处?

网友:
可惜老毛子的没SSV2

网友:
转自 USBDEV.RU

可惜没有能开H27Q2T8QEA9B的

网友(2022-12-16):
怎么回事,不能下载

网友:
开15NM  MLC  用哪个呢

网友:
可以下载吗  需要SSV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