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喇叭相位检测仪

楼主(2022-09-13):
由于拆车车载功放如果没有原车电路图的话 喇叭接线只能靠蒙  很多网上的接线图都是错的 甚至前后颠倒左右颠倒相位颠倒 由于车上环境影响 相位颠倒的话会影响低频 抵消 所以需要相位对 最好都是正相位 也就是通电喇叭外凸 都是负相位也可以 喇叭内凹 有些车原车就是负相位 但必须保证每个喇叭相位一致 这样声音才对劲 所以需要喇叭相位仪 改装音响的话备一个比较好 本以为没几个零件 拆开看原件倒是不少 电路图不会画

楼主:
原理的话 就是音频文件是 突突突 成一定频率的播放 这时候喇叭应该是一下一下振动 检测仪通过麦克风检测这个信号 分析 通过LED显示出来

网友A:
my disc碟里有一段相位音频,听一下就知道相位对不对了。

网友B:
做工感觉有些粗糙

网友C:
自己搞车音响的时候也买过一个,现在还在吃灰中

网友D:
不是金耳朵  就算没标注喇叭只要两边同样接 也就是同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金耳朵  就算没标注喇叭只要两边同样接 也就是同反相

拆车功放喇叭正负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没有权威的接线图 网上的很多都是错的 线的颜色是花的 你怎么分辨左右声道都是反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搞车音响的时候也买过一个,现在还在吃灰中

不贵的东西 吃灰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感觉有些粗糙

都是小厂三无产品 便宜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 disc碟里有一段相位音频,听一下就知道相位对不对了。

左右声道听得出 相位我可听不出来

网友:
这也属于专业工具了,头回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声道听得出 相位我可听不出来

很容易听出来的。

正确相位,第一段声音早喇叭中间的地方,第二段在喇叭两边很远的地方。

要是相位相反,听出来的效果也相反。

要是一边相位错了,声音就会跑到一边去。

网友:
以前有进口品牌的,一千多元的价格。

网友:
相位仪我看好像是它听声,然后告诉你相位,不知对不对。

网友:
555应该是时基信号,386在这里应该起到功放的作用

网友:
我说嘛,买这个东西来检测,纯浪费钱,

一节废电池,就能判断找准同相位了。
喇叭线接到废电池正负极去,做到快速短接后分离,根据纸盆是推出,还是吸进,就能找到相同的相位,
接线柱上标注好正负,接喇叭相位就没有问题。

网友:
2个NE555啊。就一个mic

网友E:
就这还要专用设备?指针表微安档,表笔接喇叭,用手按纸盆,就可以辨别相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还要专用设备?指针表微安档,表笔接喇叭,用手按纸盆,就可以辨别相位.

磁生电,电生磁,声声不息

网友:
头次见这喇叭验测相位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