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改2246EN参数

楼主(2022-09-13):
老哥们有会46XT改46EN改参数的吗,我的PF29F64B08PCMF2在46EN上开不出来,但是用46XT的固件可以开,老哥们有能解的不
参数如下
46EN:89,88,24,4B,A9,84,2,08,10,0,3996,4096,4,1,4,256,2,8,744,3,0,8F,27,30,1,0F,7,0,0,1,1,52,51,0,0,0,1,1,0,8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46XT:89,88,24,4B,A9,84,1,08,0744,2048,0256,04096,03996,01000,02,01,04,1,01,20,0,04,3F,01,0000,00,00,00,20,20,12,12,00,07,00,01,08,00,00,40,2,0,03,02,01,00,03,00,3,05,00,00,3F,01,01,00,00,00,00,00,00,00,00,

网友A:
搜了一下ID,2246EN能正常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ID,2246EN能正常开的啊~~~~

确实是有这个选项,但是EN一开就是download isp f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有这个选项,但是EN一开就是download isp fail

缓存测试能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存测试能过不?

这个正常能过

楼主:
C:\Users\颜三\Desktop

网友B:
这颗粒我就开过,你说不能开就离谱了,楼上哥们有理,检查ram焊接是否良好,如果良好的话考虑颗粒降频,都到isp了证明颗粒扫描已经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我就开过,你说不能开就离谱了,楼上哥们有理,检查ram焊接是否良好,如果良好的话考虑颗粒降频,都 ...

颗粒丝印29F64B08PCMF2,在测试架上也不能开,在我的u盘板上测试了能开46xt的固件,而且能开到20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颗粒丝印29F64B08PCMF2,在测试架上也不能开,在我的u盘板上测试了能开46xt的固件,而且能开到200mhz ...

你把工具版本放上来,我们看看吧我记得这个工具p q r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工具版本放上来,我们看看吧我记得这个工具p q r都可以啊

下面这几款都用过,u盘板是微冷紫板,错误都是如图

网友:
换块46EN板子试试吧,或许是主控的问题。

网友A:
想起来了,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主控焊盘有掉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184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起来了,之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是主控焊盘有掉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31849-1-1.html ...

回头加焊下试试,我的微冷板是自己焊的主控,掉点啥的应该没有,但是测试架一直稳定使用的,开别的颗粒也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颗粒我就开过,你说不能开就离谱了,楼上哥们有理,检查ram焊接是否良好,如果良好的话考虑颗粒降频,都 ...

DRAM test能过

网友(2022-11-14):
看看是不是3.3/1.8v的问题,上次见到过一个英特尔 l85c 的mlc颗粒,1.8v死活开不了,3.3v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