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又是水管工。不是老司机还真回答不了:双飞和3P的区别

楼主(2022-09-13):
是这:

燃气热水器离我主卫至少有15米,也不想用啥高大上的零冷水。

洗澡没办法,只能放一段冷水,反正用来冲冲瓷砖吧。

然后弄个小厨宝放盥洗水槽下方,只供1-2人洗脸刷牙。

但如果不接燃气热水呢,洁癖晚期发作起来洗1次手的用水量可能相当于别人洗个澡,那小厨宝就不够用了。

所以得三通阀。平时热水来自小厨宝,需要时切换到燃气热水。

可关键词是啥?我只能找到一进二出的,相当于于普通三角阀多了个4分出水口,阀门 一拧,要么都出水,要么都没水。

这算双飞吧?

而我需要的是,二进一出。出水一,管子俩。想要快,用电。想要持久就用气,电在旁边,忍撸抚肿。这算3P吧?比较文明那种。

那么这种车牌号叫什么,求科普。

网友A:
你自己不是写了吗,二进一出

网友B:
直通,平时燃气热水器电源关掉就好了。过过水又没关系的。

网友C:
普通的混水龙头,两进一出,开在左边用热水器,开在右边用小厨宝

网友D:
混水阀貌似可以?一边热水一边冷水,就是不知道打到最边上是不是会关闭其中一个进水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混水龙头,两进一出,开在左边用热水器,开在右边用小厨宝

恐怕要加个单向阀隔离下,否则用热水器的时候也会用到小厨宝里的水吧

网友:
这样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不是写了吗,二进一出

用这个关键词搜索不到,出来的全是第一种。

网友F:
找到2进1出的切换也是问题, 手动? 每次打开柜门调整? 还是电动的也要找个面板吧, 而且还得墙内有管有线...
我有个房子也是这样的, 在装修时就埋好了回水管, 然后用空气能+水泵实现的.

不过貌似你已经装修完了, 所以个人看法......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通,平时燃气热水器电源关掉就好了。过过水又没关系的。

厨房、设备阳台、次卫都要用燃气热水器的,平时关掉不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混水龙头,两进一出,开在左边用热水器,开在右边用小厨宝

理论上应该可以。但就怕平时操作不一定打到最底,小厨宝一侧无所谓;现在燃气热水器灵得很,稍微有水过去就点火的。离得远,无法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混水阀貌似可以?一边热水一边冷水,就是不知道打到最边上是不是会关闭其中一个进水口。 ...

是的,参见我10楼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恐怕要加个单向阀隔离下,否则用热水器的时候也会用到小厨宝里的水吧

是的。混水阀不容易做到完全切断。我希望就是,左一拧,通左路;右一拧,通右路。

原以为很简单的产品,结果居然搜索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到2进1出的切换也是问题, 手动? 每次打开柜门调整? 还是电动的也要找个面板吧, 而且还得墙内有管有线...
...

没完,要改来得及。

不过我不想用搞回水。主卫盥洗就早晚,平时估计不太用。用零冷水太浪费。
手动也可以做到台面墙上或者手容易操作的地方。

网友:
洗手池用即热式的就行了,又省电,你顶级洁P也没事。

网友:
洗脸盆用电热龙头,3KW的,水烫的让你发憷!!还要什么小厨宝???

网友:
宾馆里见过一种,切换用的,不起开关作用。就是按下去,手持花洒出水,拔出来 顶喷花洒出水。你只需要找到了,把它反过来用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这种

网友:
装个恒温阀,热水器的水过来小厨宝的水就关闭

网友:
一般的洗菜池龙头,面盆龙头都有,就是搜    冷暖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