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有偿求助K9PHGY8S7D+2246EN+ASM1351开卡掉盘问题

楼主(2022-09-13):
苹果盘芯片,K9PHGY8S7D,单颗64G,8CE,BGA108(同132、152)双贴2246EN+ASM1351,如图配置,开卡轻松成功,可是插拔几次、使用几次就不见了,重新开又出来了,用着又没了,求高手帮忙啊,芯片有点牛13, 不舍得放弃,有偿求助。QQ438971373

网友:
建议跑个RDT看看,说不好某个ce异常

网友:
二楼范大佬说的对,跑个RDT看看是不是哪颗颗粒要挂了。

网友:
呵呵,我也有2个316的8S7D,也是开卡后掉盘,跑rdt又没有坏块

网友:
这芯片我朋友刚好玩过,如果没猜错是带胶的那玩意对吧?按照我朋友的说法多半是铲胶伤了基板了,die里面的绑定出现问题了,这个无解,只能笨办法替换大法找到那个臭蛋踢走

网友:
降频试试?我前两天也搞了个苹果,拆下来了几颗 贴固态开不了卡 降频之后就能开了 全盘数据校验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