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德力西空开:DELIXI DZ47s,厂家有点抠吧

楼主(2022-09-13):
买了一个空开,回来后无聊就用磁铁试了试,结果发现输入输出端子竟然全是铁的,这还是头一次见,一般都是铜端子,铁紧固件,这厂家也太抠了吧,想着,这种自己也不想用了,就拆开看看吧,拆开后发现内部结构用料都还不错,恶意揣测下,这厂家是不是另有想法,不是纯粹为了节省成本,毕竟一般空开损坏多是接线端子接触不良烧坏,所以厂家故意用铁端子,好让用户赶快换新?不然内部做工用料都不错,连个连动杆都是用的不锈钢,脱扣线圈也是全铜,为什么就不舍得用铜端子?

网友:
德力西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至少中规中矩。。。。。

网友A:
2A的空开?这额定电流也太小了,可能就是因此用了铁质端子?不过空开漏保最脆弱的时接点,鼻屎一点大小要额定几十a电流,烧坏没商量,所以这些玩意儿只能用来无负荷断电,电器的负荷电流通断必须靠其自身了。

网友B:
德力西的啊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A的空开?这额定电流也太小了,可能就是因此用了铁质端子?不过空开漏保最脆弱的时接点,鼻屎一点大小要额 ...

德力西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的空开?这额定电流也太小了,可能就是因此用了铁质端子?不过空开漏保最脆弱的时接点,鼻屎一点大小要额 ...

同时买的63A的同牌子空开,都是铁端子,只有几十元买的电磁式漏保是铜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德力西的啊坏了吗

全新的,就是冲着大牌子买的,谁知道是铁端子,不敢用了,又买的上海人民牌的,比它还便宜,还是铜端子的,这找谁说去

网友:
这个牌子杂得很,10块钱一个 ,铁端子,主要部件是镀铜。

网友:
能用就行,成本控制。

网友:
铁的强度高啊,螺丝不容易滑牙

网友:
ABB的和师奶的,全都是稀烂的铁端子

网友:
  不如正泰 ……

网友:
我还真没见到过输入输出端子不是铁的。

网友:
德力西的东西一般吧,

网友:
端子用铁的比用铜的好,螺丝不容易滑牙,至于所谓的电阻大那就是扯蛋,如果有做电镀防锈那就是好产品

网友:
会不会是铁的不容易变形,铜的太软?接触面积够大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一般般够用

网友:
这个端子大都铁的多确实能防止滑扣更好压紧电线

网友:
铜虽然导电性能好耐用,但也不是万能的,, 强度不太够,螺丝用合金材料也能理解

网友:
中规中矩,哪里能买到那么小电流的,外面都10a起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