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F55录像机色差板更换钽电容过程

楼主(2022-09-13):
收了一台小日子松下F55录像机,但图像有问题,查找资料,更换钽电容成功,完美解决!手艺不行,将就看看吧。

想注册个老站的号,苦于没有M币,还请大老们多多打赏,在此谢过!!!!!!!!!!

网友A:
这么高的空间   不能直立安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高的空间   不能直立安装吗

主要是好焊,两只手不够用

网友:
F55吃灰好多年了,想修的心都没有了,没有录像带了。

网友:
换电容还得先拆楼?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固态呢

网友C:
容量不大的贴片电解电容,我一般用MLCC电容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固态呢

用胆电容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容量不大的贴片电解电容,我一般用MLCC电容替换。

胆电容好焊一些

网友D:
老机器的铝电容好些都是质量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的铝电容好些都是质量很好的

年份久远,,这种封装的什么牌子的都有可能玩完

网友(2022-10-17):
更换钽电容后应一劳永逸了,用钽贴片电容更美观

网友:
找了好久了,楼主手艺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