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一体机S3040-37光驱位改硬盘

楼主(2022-09-13):
上次是把硬盘直接由机械改为固态并加装了内存,详见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6709-1-1.html
把硬盘用硬盘盒改为外置,每次都需要上3个线头(12v,5v,数据线),实在麻烦,忽然想起笔记本把光驱位改为固态,喜的是这货也有光驱,并且几乎没有用处,决定尝试改一下,这是第一次改,先做功课,百度了相关资料,动手。
第1步、硬盘盒的厚度,原以为必须拆下测量才能下单,结果某宝的商家给出不拆机的方案,实在是高。

第2步,拆机并改造
拆机过程之前的帖子有了,在此不详述

原计划不想大卸八块,结果在拆电源护壳时有个螺丝掉在里面,没办法了,拆,最终找到,否则可能给致命打击。

估计是主板型号,H81?

1是光驱数据线,2是硬盘的

硬盘恢复原样

硬盘盒,上下铝壳,中间塑料,构造好简单

好奇无线网卡印着 1 Main  2 Aux  啥意思?

替下来的东西,保存好,以后或许有用。

粗一看,插啥?后来明白了,是插尾板的,
=================
操作顺利,开机一切正常。把机械盘一分为二作为仓库,固态做系统,爽。

网友:
万能的深水宝,没有做不到的配件

网友:
这种基本都是办公机吧

网友A:
我的一体机里面带个电视卡和无线网卡,使用的都是minipcie接口的,我把电视卡拆下来然后买了个minipcie转双sata的板子,又把捡来的固态盘塞到原机械盘下面的空间里面,这样就是两块硬盘了,光驱保留了,光驱对孩子使用还是很有必要的。电视卡没啥用,同轴的,也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体机里面带个电视卡和无线网卡,使用的都是minipcie接口的,我把电视卡拆下来然后买了个minipcie转双 ...

需要主板有多余的sata接口才可以,我的就是2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主板有多余的sata接口才可以,我的就是2个。

我的也是两个的,一个机械盘一个光驱,没有其他的空余的,所以才拆掉了一个扩展卡,把电视卡拆掉换成了一个minipcie转sata*2的那么个扩展卡用来安装这个新加的固态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主板有多余的sata接口才可以,我的就是2个。

这些定制的板卡就是节省材料,多一个接口都不给。

网友:
其实就是个转口当然简单了,笔记本光驱没有12V就是单5V的SATA,电源口比3寸盘或台式光驱短一点。

网友:
除了备份重要数据用机械硬盘平时我还是喜欢用U盘方便些。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能否发一个拆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发一个拆机视频?

百度一下,有拆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