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12年美的电磁炉,通电炸机,求助

楼主(2022-09-13):
以前换过桥堆与功率管的,今天一插电炸了个J005 0欧电阻,且家!里的上级空开与家里插座空开跳了,什么原因?怎么修复?已下单90瓦白炽灯,听说修电磁炉串个灯泡比较好。

网友:
全桥和IGBT都坏了,到年限了,换新的吧。

网友A:
先查查是否是全铜线圈,
如果是,就有维修的价值,去维修达人板块问问研讨故障。
否则,买新的比维修是更好的选择。

短路,就炸,连带空开也动作保护了,这正常。
要修,串接白炽灯是必要的安全维修窍门,你搜论坛就有很多的技术帖供你参考。
修电磁炉不算难,就那几大件,B站也有大量的例子供你学习。

网友B:
论坛有教程,挨着检查呗,准备个50W左右的灯泡

网友C:
练手的话,可以修修。不然,就冲焊在主板上的铝线盘,再加上背面的贴片元件,放弃比较明智。

网友:
这是电源部分,有死短路,造成这样的事故,先查电源部分。

网友:
原来这里这么简单啊,以前买的灶台式的,2000多块,真是卖亏了。

网友D:
不知道正面长什么样子,我有个同年代的还在用,还挺不错的。

网友:
这种连线盘(铝线盘)也焊在主板上的,还用了14年,扔吧。

网友E:
都用了十多年了换个新的吧练练手可以修理

网友:
不太值得修了

网友:
有卖通用电磁炉电路板的吧?买一块换上!

网友F:
竟然还有焊接在pcb上的,是不是铝盘转了两个铜线,还是镀铜的,怎么焊的稳的呢各位

网友:
先把桥堆换了吧,通常桥堆和功率开关管都会烧坏,换桥堆以后先不安装功率管,可以先测试辅助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看下功率开关管驱动的波形。有必要可以换掉驱动的两个三极管。确认没有问题可先把开关功率管装上,在串联灯泡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竟然还有焊接在pcb上的,是不是铝盘转了两个铜线,还是镀铜的,怎么焊的稳的呢各位 ...

也有可能黑色热缩管那一小段是铜铝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查是否是全铜线圈,
如果是,就有维修的价值,去维修达人板块问问研讨故障。
否则,买新的比维修是更好 ...

好的,这个上次换了那个功率管与桥堆用了好多次了都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教程,挨着检查呗,准备个50W左右的灯泡

已下单3个90瓦的,还有灯泡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练手的话,可以修修。不然,就冲焊在主板上的铝线盘,再加上背面的贴片元件,放弃比较明智。 ...

线盘比较重,而且是2010年生产,估计是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正面长什么样子,我有个同年代的还在用,还挺不错的。

我上正面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用了十多年了换个新的吧练练手可以修理

就是修着玩,一年就吃火锅用不了几次,修好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