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氙气灯解码器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2-09-13):
用了6年的安定器坏了,故障现象是亮一段时间会自动熄灯,重新开又可以亮几分钟,想换一套,看了带解码器的贵很多,想把原来的解码器拆了接过来可以吗?或者能修更好,是里面的电容什么的老化了吗?真难拆

网友A:
可以,因为解码器是在12V输入端,没有高压,里面主要就是一个大功率电阻和一个电容。

网友B:
什么解码器,都是鬼话骗人的,因为行车电脑检测到功率不够才报警,要么改电脑参数,要么就是加大功率,所谓解码器就是附加一点功率达到行车电脑规定的功率!

网友C:
解码器,看的我一头雾水,原来是欺骗汽车故障灯的玩意呀,大众最爱玩这种了,日系基本随便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因为解码器是在12V输入端,没有高压,里面主要就是一个大功率电阻和一个电容。 ...

好的谢谢,到时候拆下老解码器接到新安定器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解码器,都是鬼话骗人的,因为行车电脑检测到功率不够才报警,要么改电脑参数,要么就是加大功率,所谓 ...

那还不如直接上等功率55瓦的灯泡各着想省电用35瓦,最后还是消耗了55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码器,看的我一头雾水,原来是欺骗汽车故障灯的玩意呀,大众最爱玩这种了,日系基本随便接 ...

能电脑设置关闭大灯检测更好,那才是真正的省电

楼主:
换了两个55W瓦的卤素灯用了两天,感觉也还行

网友:
车主真的好骗。

网友D:
解码器,呵呵,建议你用一下电动车节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码器,呵呵,建议你用一下电动车节电器

是什么东东?

网友:
这又没有什么编码的。就是击发点亮装置。

楼主:
安定器坏了有兄弟修过吗?亮一会自动灭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安定器坏了有兄弟修过吗?亮一会自动灭是哪里的问题?

所谓的解码器就是忽悠人的,车灯有什么码要解?安定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上一个控制电路,坏了就直接换,不存在什么解码器之类的东西。

网友:
我的也是安定器坏了,开了不亮,多开几次亮了,亮了没多久又灭了,再开再亮,换了个PDD买的安定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的解码器就是忽悠人的,车灯有什么码要解?安定器说白了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上一个控制电路,坏了就直接 ...

好的谢谢,现用着卤素灯,用段时间看看,实在用不了到时候再换一对新的不带解码器的,把这对解码器拆过去接上

网友:
加个10欧20W电阻就行了~~记得大功率的 做好散热

网友:
你不是要解码器吗?拆点火器干啥?

网友:
这东西超过认知了,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