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锤打孔打到钢筋上把手腕扭伤了,大家注意安全!

楼主(2022-09-13):
今天用电锤给地下室墙上打孔装角架,打到钢筋上把手腕扭伤了
本来可以避免的,刚发现打到钢筋上时停下来就没事了。抱着侥幸心理想再打一点就够深了,结果深度没打够,手却伤了。原想接着打完剩下的五个孔,后来放弃了,休息几天再说吧。没有离合的电锤有危险啊,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
手扭伤了要当回事,去好好检查检查,别落下后遗症

刚在隔壁工具版块看到讨论这个问题的,就看到你这个扭伤了,看来是得注意安全啊

网友:
我去,物理课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网友:
这活很危险,家父有一次也是打到钢筋上了,直接把掌骨扭骨折了,比你这严重。。。

网友:
打到钢筋就该调整孔的位置啊,还继续打真够狠

网友:
你这手得多练,工具也得换啊

人家专业植筋的,一天打1万多个孔,没听说他们遇到钢筋伤了的

网友:
打过钢筋上只能换个地方再打感谢教训再提醒

网友:
好好治疗休息,否则以后不能提重物

网友:
用的是2刃的冲击钻头?
用4刃的冲击钻头 能不能避免扭伤?

网友:
没继续干,就对了,有些事不能强求

网友:
电锤,一般打不动了就不要硬顶着打了,很有可能打到钢筋上。

网友:
打到钢筋上是可以继续打断钢筋的,只不过要小心再小心。

网友:
贵点的电锤有加速度感应刹车功能,能极大减少被电锤打的概率

网友:
只能证明你的电锤质量不是很好,好的电锤打钢筋要么离合起效要么烧钻头,上次打孔钻头半天不进去,一会就开始冒烟了,赶紧拿出来钻头都烧红了,头也废了。你也可以拆开调节离合器调节力度,但力度很难控制,要拆装几次才能调节好合适的力度,主要是要用自己用的最粗的钻头来调节。

网友:
好工具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

网友:
我手腕 96年前后扭伤过一次,没在意,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只转动手腕做拧螺丝的动作没事,但是真拧螺丝的时候手腕里就会 咔 的响一下,每拧一下 响一下。很奇怪,因病去医院住院 借故做了 核磁 大夫说 手腕关节的 什么韧带 撕裂(住院的核磁不给报告也就没记住) 。。

网友:
之前也用冲击钻打孔,没有人交代过,打到钢筋,声音变小了,还继续用力打,结果手腕受伤了,休息好久才恢复

网友:
正常现象,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网友:
专业设备钻孔就没事,钢筋照样钻断,但是费用高,打一个孔都收费好几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