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央空调1拖4待机功率近25W

楼主(2022-09-13):
新房子一直没怎么住,但是电费月账单也要10多元,真是奇怪,前两天把空调电源都给断了,昨天的用电数据好多了,目前只有两台路由工作。得出结论是。中央空调待机功率25W,真挺大。1个6P外机+4个内机。每个机差不多5W待机功耗。品牌:某高,室内机包含4个86型控制面板,无wifi控制。目前发现好多智能家居带wifi控制的待机功耗都不小。并且很多机器都没有硬开关切断电源,比如热水器,油烟机,洗衣机,一堆智能家居,每天不工作,也要1度电来浪费

网友:
国家也要给这些待机不绿色节能的敲敲警钟了

网友A:
我也买了某高的空调,据说某高块倒闭了,成龙代言的品牌好像差不多都不行了

网友:
  有钱人 过的精细  ……

网友:
  一个华硕路由器加一个光明  一天要 240W

网友B:
25W?NONONO!冬天还有压缩机保温加热,有100-200瓦.

网友:
没人时断电

网友:
要全部上开关控制,再上一个智控制中心来控制全部的开关,这样就一控制中心和路由费电,其他都不费电,要的时候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W?NONONO!冬天还有压缩机保温加热,有100-200瓦.

真的吗?那就夸张了。

网友C:
待机真的有怎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待机真的有怎么大吗?

真实数据得出,其他品牌未知

网友:
待机25W的一拖四这样耗电是正常的。智能家居靠的是待机时能自动启动和停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某高的空调,据说某高块倒闭了,成龙代言的品牌好像差不多都不行了 ...

这说法比较好,也一直这么认为

网友:
自从买了功率插座,把所有待机电器测一遍,发现总共加起来要有20瓦多,从此不用的电器通通断电,电费大幅度减少,供电局以为我家窃电,三翻五次的来查窃电与否,每次都扑空。现在待机电器的耗电量还真不能小看,不彻底断电就是给供电局送钱。而供电局装的电表却是小表带大功率,额定电流只有5A, 却可最大用到60A,只有5A以下是准的,5A以上是正偏差,而且正偏差呈正向增加,即电流越大正偏差越大。而且现在供电电压测下来普遍大于220V,就是为了多计耗电。

网友:
智能化设备带来的是更高的待机能耗,从长久来看,研发更低功耗的待机设备是大势所趋。

网友:
格力三匹变频待机75W,售后说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真的有怎么大吗?

毎台待机电器有至少3-4瓦多的待机功率,算算家里有多少待机电器。新闻里说过广电的有些机顶盒不看电视也有18瓦功率消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真的有怎么大吗?

确实如此,我测过家里的待机电器。

网友:
夏天还好,冬天待机虽然费电也最好不要断电,否则可能启动困难,因为压缩机要通电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