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白修天际电炖锅

楼主(2022-09-13):
        天际DDZ-7B电炖锅修复记

前段时间天热小冰箱不工作了,网上找到销售商问修复价格,60-80维修费还不包邮费。

      正好最近关注了电器修理,于是网上查找修理的视频,说这种的小冰箱主要的问题是是二个电容坏了,于是按电容型号淘了四件,换上二个电容试机,小冰箱又工作了。
       这时想起原来放到角落的电炖锅。这电炖锅原是用来炖银耳汤、小米粥的电炖锅不能正常工作后,找了同学修理,因没有元件,改了电路,只能加热不能时间调节,用起来很不方便.就放到了一边了!
        同样也到数码之家查找这类电炖锅的修理方法,当测量温控器时,因万用表故障,测量温控器出现了误差,本来是0电阻的测量带电阻,买回的温控器没有用成。数码之家的一位老师说买说这类的锅大多的故障在电容。折下电容测量还是电容问题,在淘宝买了同样的电容,于是改回原来的电路,换上电容,试机成功!

网友:
所以说阻容还是有好处的,坏了容易修,开关电源就不适合小白修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是较多的,主要表现是容量失效或下降。今年持续的高热中,我修过好几台不制冷的空调,看似好好的,就是不能制冷,其实就是空调外机的启动电容失效了,有容量,但是严重下降了。

网友:
这种电路如果灯不亮首先查电容

网友:
只要下面那个发热盘不坏,还是可以修一下的。

网友:
电容的问题是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