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890D直流交流电压故障

楼主(2022-09-13):
直流电压测量3.7伏显示五百多伏!交流直接报警!通断档蜂鸣器长响?有哪位哥哥知道咋回事吗?是分压电阻的事吗?测量电阻都正常!
这里烧了个洞,一坨锡上去还那样,又把上面的那个一坨锡还是那样!退掉锡,上电直流电压好了!在测试交流是这里又冒烟了!有回到了从前!,这是没装零欧的电阻是否通的呢?
中间那洞我又捅了一会直流电压又好了!
蜂鸣档报警,短接表笔还有反应!
交流还没测,不知道还会不会炸

网友A:
怎么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故障的?

不知道呀,掏的呀

网友:
寄到厂家售后维修

网友B:
拆开看看, 表盘是否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看, 表盘是否乱了

表盘不乱的

网友C:
转盘拆了 把主板细节拍一下

楼主:
刚才测交流电压了不爆炸了!现在还有蜂鸣器问题,长响,是不是蜂鸣档电路问题呢?

楼主:
求分析,蜂鸣器在通断档长响,短接表笔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盘拆了 把主板细节拍一下

会修哥,请看图

网友:
转盘接触不良,处理哈看看

网友:
你说的那几坨锡的位置,最好能找个拆机图确认一下谁和谁短接

网友:
先对照0660手册,测量芯片的几个电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又拆开研究一下,转盘里有个过空的地方漏铜皮了,上点502在试试!
昨天通的洞是这个三个没装的0欧电阻中间的那个,刚开始是炸出来的洞,

网友:
把洞洞处理好!!不要有漏电现象存在!!

网友:
右下角的3个电阻位置,本来就是空焊盘。看了只能返厂维修,换主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