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转绿灯电流怎么调大点

楼主(2022-09-13):
这个变压器型号可以看出来输出功率多大吗?没外壳,top271eg加ht45f0049组合,怎么把转灯电流设大点?这种板子能改吗?

网友:
找到电流取样电阻,其上并合适电阻实验。

网友:
光偶靠低压部分电阻

网友A:
楼主,你板上的16脚IC是什么型号?我也有一个充电器上的IC也是16脚的,被打磨掉了,你能看看你板上的是什么型号吗?
我的IC的12脚接的是5V,5脚接的是GND。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板上的16脚IC是什么型号?我也有一个充电器上的IC也是16脚的,被打磨掉了,你能看看你板上的是什么 ...

单片机。exe

网友A:
晕,我说的是有16个引脚的IC,是什么型号?不是你说的“单片机。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说的是有16个引脚的IC,是什么型号?不是你说的“单片机。exe”

应该就是个低压部分单片机控制芯片型号是ht45f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