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现在有啥好用的电脑录屏软件吗?录网课用

楼主(2022-09-13):
最近准备录两集网课,好久没用录屏软件了,现在有啥好用的吗?

网友A:
如果是win10,可以用系统自带的游戏录制。如果是最近几年的英特尔处理器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且使用集显,在英特尔显卡控制面板里可以找到录制选项。其余的就不了解了

网友:
学习通,钉钉,腾讯会议,zomzom都有录播功能

网友:
可以用系统自带的游戏录制

网友:
试试 OBS studio

网友:
EVCapture  我们老师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win10,可以用系统自带的游戏录制。如果是最近几年的英特尔处理器的笔记本,或者台式机且使用集显, ...

是WIN7的,用不了游戏录制

楼主:
这是个商业软件吗?要钱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商业软件吗?要钱吗?

GNU, 开源软件.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试试屏幕录像机(oCam)495.0单文件特别版

网友:
网上应该一搜一大把吧,只是看好用不好用的问题。

网友:
开源软件不错。

网友:
感觉EV录屏很好,随录随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