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无法对硬盘进行配置,提示当前模式下不支持编辑设备

楼主(2022-09-13):
我使用笔记本电脑,通过网线连接硬盘录像机(型号DS-7104HGH-F1/N),进入到硬盘设置环节,能够格式化硬盘,但是设置硬盘配额时,点击“设置”,出现的提示为“当前模式下不支持编辑设备属性”,请问各位大虾,怎么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
你就一块硬盘如何配置配额?

网友:
同问,我也碰到过无法设置问题,多块硬盘,有一个不太正常了,想设置成只读也不行。本来想着只读,过个两三个月后取掉,这样就不会丢最近的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