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矿灯充电器用的是共阳二极管吗

楼主(2022-09-13):
发光二极管坏了,准备从马家购买,请教下这个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二极管

网友A:
你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啊。。。
PCB上不是印刷有嘛?
那个图你分不清共阳还是共阴?如果觉得标示有问题,那还是要跑一下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啊。。。
PCB上不是印刷有嘛?
那个图你分不清共阳还是共阴?如果觉得标示有问题,那 ...

小白一个,我是看到+号认为是二极管中间脚,怀疑是共阳,流汗

网友:
用2个拆件led 组就可以了。
要么并联负极,要么并联正极。
看这个设备感觉不是很贵,没必要再额外买了

网友:
看标识应该是共阳吧

网友:
看标识,,不行就用表测一下

网友:
找两个普通红和绿发光管接上即可可用胶棒粘合混光

网友:
共阳的。用两个发光二极管也能代换

网友:
该去多学学了,这么简单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