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不知道锂电池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是多少?那就DIY一个辅助测试装置吧

楼主(2022-09-13):
这种4056系列带保护的充电板相信坛友们手里都有,不过要确定过放保护的阈值电压的话,操作会比较麻烦一点:比如弄一颗电池慢慢放电,然后蹲在旁边守着,盯着万用表看电压,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了

趁着有点空闲,准备好材料和元件,开始DIY一个简单点的辅助测试装置吧,该标注的图里都标注好了:
2200uF的电容做为储能装置模拟电池充电和放电
27K电阻做为负载给电容匀速放电,使得电容的电压慢慢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希望电容电压下降的更快一些,那么电阻取值就再小一点,如果希望电容电压下降的慢一些,那么把电阻的取值换成大一些即可。这里建议电阻的取值范围从10几K~50K,再大或者再小会导致电压下降得慢吞吞,或者电容放电完成太快,看不清电压读数的变化。
单刀双掷开关负责切换电容+电阻/LED指示灯(如果LED和限流电阻与电容并联,会很快将电容放完,电压变化太快无法读取)
电容+电阻充放电的思路来自@拆机专家123之前发的的帖子

手绘的电路图,大家凑合着看吧

焊接过程略,直接上成品图,输入输出用了测试钩

正面

背面,时间比较匆忙,焊的有点丑,大家多担待

测试钩用来钩住4056充电板比较牢靠,鳄鱼夹或者双钩测试夹比较容易脱落,不太建议采用

小板的测试钩钩住B+和B-,万用表的测试钩钩住OUT+和OUT-后显示实时电压

连接好之后,开关未按下的时候,是给LED部分供电的,此时如果绿色LED亮起,表示连线连接正确,可以按下开关开始测试

开关未按下的时候,如果红色LED亮起,说明连线连接错误,正负极反了,需要交换测试钩的位置,此时不能按下开关,否则电容会噗!或者bang!

打开充电头给4056充电板上电,辅助测试小板的绿色LED亮起,确认连线正确,然后按下辅助测试小板的自锁开关,再关闭充电头,即可开始观察电压下降的过程。这短暂的时间里电容的电压已经达到4.2V左右,4056充电板也会立即截止充电。待充电头里的余电释放完毕之后,辅助测试小板上的电容开始放电,此时万用表的电压读数会慢慢下降

电压下降的速度大概1~2秒下降0.1V,比较适合肉眼观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万用表的性能不行,屏幕刷新率太低,比较容易错过读数
这个4056小板的过放保护电压在2.5V左右(8205+DW01组合)

当电容的输出电压小于2.5V左右的时候,保护板动作,截止输出,然后万用表的电压读数就会从2.5V左右急剧下降

电压下降过程中

视频比较能说明过程,所以录一段视频给大家看看(吐槽一下论坛上传单个视频体积被限制在8MB,得玩命压缩才行

看电压变化的趋势,指针表有先天的优势,下面这台宝工指针表是以前捡漏买的,五块还是十块钱记不太清了,大概就那样吧,当初卖家说是坏的,我收到后看了一下,其实就是电池没电了,万用表也没啥毛病,精度什么的还行吧,能用

指针表的电压变化视频

小东西也不是什么复杂的装置,自己DIY一个,就是图个方便乐呵呗,完工,撒花~悟空开始休息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楼主:
官方认证铂金VIP真皮沙发

网友:
非常优秀哈

网友A:
这么快就地板了

网友B:
不错呀
学习学习要是能连个串口给电脑,再描一条曲线就完美了

网友:
来晚了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地板了

维尼老板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儿响叮当。。。。

楼主:
学生证拿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呀
学习学习要是能连个串口给电脑,再描一条曲线就完美了

桌子上那个欧万18B可以蓝牙连接手机,然后绘制曲线。

网友C:
红绿LED可以共用一个500欧电阻,又省了一分钱

网友:
好手工,向大神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绿LED可以共用一个500欧电阻,又省了一分钱

这个绿色LED限流电阻要是用500的,比较暗,所以还是多花一分钱吧,图个亮堂

网友D:
不错,应该测一测这些山寨4056截至电压

楼主露脸的三个表里,除了欧万蓝牙表我没有,另两个都有

网友:
每日打卡楼主的精彩分享

网友E:
8哥晚上发贴有点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应该测一测这些山寨4056截至电压

楼主露脸的三个表里,除了欧万蓝牙表我没有,另两个都有 ...

好啊,一起撞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8哥晚上发贴有点不习惯

今天下午有点时间,就把帖子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