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维修一块乐行天下平衡车电池组

楼主(2022-09-13):
十年了这电池包也还算不错了,坏了一组电芯,更换以后均衡一次就可以用了,全部换芯成本太高了,车主也用的不太多,先修复用吧。

网友A:
看这个结构貌似还可以扩容?

网友B:
这么多复杂的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结构貌似还可以扩容?

是的,厂家每组预留一个电池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复杂的线啊

每一组都有取样,线

网友:
什么东西上手术台都是各种管线一大把

网友:
车轱辘不太圆,给趟一刀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