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谁说“斑马线”不耐用?拆一个二十五年前的WorldTime便携式计算器。

楼主(2022-09-13):
上次拾万用表的朋友又从破烂收购点拿来一个折叠计算器,显示正常。看初始日期1997年,应该是二十五年前了~

调整到现在的日期,不错,还有2022。

打开,就是个普通计算器,斑马纸导电连接。

电池CR2032,有点厚,撑前盖。估计原机是CR2025,换电池时给换的CR2032。

这个老古董,也没什么大用,就放桌上当个万年历用吧!

网友A:
应该说国产的不耐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国产的不耐用

搁以前,你这言论直接被认定为崇洋媚外,要拖出去批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搁以前,你这言论直接被认定为崇洋媚外,要拖出去批斗的...

以前有个词叫“投机倒把”,还有个词叫“斗私批修”。

网友:
存放和使用还是有区别的,这个是属于存放。

网友:
是很古老啦,20年前很流行这玩意儿

当时也不贵

网友:
机器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退休前再干几年

网友C:
感觉是程序没更新,不是97年生产的。真是97年的估计塑料都碎掉了。

网友:
应该说是现在,近几年十年制造的品控不行

网友:
还以为楼主把斑马线给拆掉了,就是揭下来了,然后又给粘上去了,

本想,这可是绝对的决绝的本事,哪知道,只是掀开看看

网友:
近几年十年制造的品控不行

网友:
主要看价钱吧

网友:
耐用,还可再用25年

网友:
斑马纸咋说呢?是容易坏

网友:
一开始不认真看还以为是个老人机。

网友:
你这一拆,不知道影响多少年的寿命

网友:
斑马线应该比斑马条好一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程序没更新,不是97年生产的。真是97年的估计塑料都碎掉了。

好塑料能在室内用,能用很长时间的
你说的估计是回收再加工的塑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塑料能在室内用,能用很长时间的
你说的估计是回收再加工的塑料吧

说的是好塑料。回收料2,3年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