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 64位系统解决微信等软件登录卡死问题的办法

楼主(2022-09-13):
1.问题
最近家里的电脑频频出现问题,就是在开机登录微信时会卡死在登录界面。
想要关闭就一直显示黑色的一块,通过任务管理器去关闭的话会提示拒绝访问。
2.解决问题
本来以为是微信的问题。因为我在家里是自动登录的。不用手机确认。
经过试了几天还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经历了多次重装微信等解决办法后依然会出现问题,包括:关机一会重新开机,依然不行。
后来想想,会不会是硬盘或内存出问题了呢,要是这样麻烦可就大了。
今天晚上又把主机打开试了试内存重新插拔了一下。依然还是不行。
接着就想着会不会是电脑中什么病毒了。又重新在网上下载了360软件扫了一遍。
因为我平时用的是火绒,就想着换换软件看看。
没想到装了360后扫了一遍没有问题。但是出现了另一个问题。360卸载不掉了。点击卸载就卡死。
想着我的电脑虽然很是便宜,但是也不至于这样啊。没办法,只好F8进入安全模式把360卸载。
说实话现在这年纪不像年轻时爱折腾,不想去重装系统了。
百度了一圈有人说是系统问题,要升级,有人说是显卡或声卡要升级驱动。
还有人让删除微信文件的,这种不是解决办法。
没办法,我只好去下载360驱动大师。这时候我发现360驱动大师也同样无法打开。只在右下角显示一个CPU温度什么的。
打开任务管理器后查看了一下发现微信和驱动大师有一个同样的地方就是名字后面都显示32位。
于是我在想是不是系统是64位,软件是32位的原因。
于是开始百度“win10系统下32位软件无响应的解决办法”。
3.找到解决办法。
搜索这个问题后马上找到解决办法:
就是在win+r中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然后看一下\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目录下是否有个值WaitToKillAppTimeout,将其值设置为10000,如果没有需要新建。
还可以用以下方法:
将下面的内容复制到记事本中:
————————————————————————————————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
“WaitToKillAppTimeout”=” 10000″
————————————————————————————————

然后另存这个文件为reg文件,双击导入即可。
我看到我的系统中原来是有这个值的。只不过 是200。估计是哪个软件修改了。改好后重启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我几台机器登录微信没出现你说的情况我是win7 64

网友:
“我看到我的系统中原来是有这个值的。只不过 是200。估计是哪个软件修改了。”

各种优化软件最爱降低这个值表示“提高响应速度”

它的意思是当程序失去应答多少ms后杀掉。一般没有问题,但机子卡容易超过阈值导致程序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