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联想120G Sata固态掉盘开卡成功(LENOVO ST510-G)

楼主(2022-09-13):
品牌:lenovo联想
型号 :LENOVO ST510-G
容量:120G
闪存颗粒:Intel 29F32B2ALCTH2
故障:掉盘
使用工具软件:SM2258XT Q0816A    绿联的移动硬盘盒   因为我用的笔记本U口供电不足,弄了个带电口的USB HUB

SM2258XT的主控开卡相对来说很简单,只要参数设置正确,确保 U口供电,非常easy,还有就是ROM 短接大佬说识别成功后就可以取掉了,不知道不取掉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17年的应该是过保了吧!只能自己刷下

网友:
还能再发挥一下余热

网友:
放着不用就会坏,好多都是放坏的,

网友(2025-02-18):
求个开卡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