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优启通PE专用桌面系统信息工具EasyInfo_v1.6

楼主(2022-09-13):
软件简介:
    EasyInfo是专门用于优启通PE里,在PE系统的桌面上显示电脑硬件信息,系统信息等等,以便电脑维修人员重装系统前对当前电脑硬件信息和目标系统信息了如指掌,避免人为误判。目前仅支持优启通3.6及以上版本。当然此工具也可以在桌面环境中使用,但桌面环境使用意义不大。工具运行后不支持手动关闭,重启电脑会自动关闭。工具支持静默运行,以便PE开发者整合到PE镜像里,具体静默参数使用方法请看下面的静默参数说明。支持自定义颜色,自定义标题和网址。软件包括硬件信息显示和目标系统信息显示。其中硬件信息显示采用的是DesktopInfo提供的接口,目标系统信息显示是本人原创。感谢群友依寒提供PE经验。感谢群友tf2713提供软件经验。

功能简介:
【目标系统信息】此项为按钮,单击后直接启动小鱼儿yr系统封装优化设置辅助工具并显示【目标系统信息查看与资料保存】界面。(这里的目标系统指的是非PE系统的离线或者在线Windows桌面系统。)
【启动信息】显示当前系统(桌面系统或者PE系统)的启动模式,安全启动,和运行环境。启动模式包括Legacy或者UEFI。一般最近几年的主板都有这个安全启动设置,当我们要重装WIN7系统时,就要关闭安全启动才能重装WIN7系统,这里可以直观显示当前主板安全启动是否关闭。运行环境是当前系统的运行环境,包括桌面或者PE运行环境。
【CPU处理器】显示包括CPU处理的型号,主频,核心数,线程数,二级缓存大小,三级缓存大小,CPU温度(这里只能显示开机时的温度,不是实时的,且部分主板不支持显示),使用率(线性动态图)。
【物理内存】显示包括内存根数,内存代数,内存频率,单根内存容量,插槽序号,厂家名称,内存占用量,内存总量,内存占用率(条形动态图)等等。
【物理磁盘】可显示电脑上所有硬盘,优盘,等等内部或者外部存储设备,磁盘厂家名称,单个磁盘总容量,磁盘格式MBR或者GPT,磁盘类型,磁盘接口协议,4K是否对齐,单个磁盘里包含的所有分区盘符(其中如果是系统分区会标注(os),如果是UEFI引导分区会标注(ESP)),分区卷标,使用率(条形动态图),文件系统格式,使用量,总量,磁盘占用率。
【主板型号】显示主板名称和主板型号。
【显卡型号】显示显卡名称和显卡型号(没有安装驱动或者没有识别的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
【声卡型号】显示声卡名称和声卡型号(没有安装驱动或者没有识别的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
【网卡型号】显示网卡名称和网卡型号(没有安装驱动或者没有识别的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
【内网IP地址】显示内网IP地址和带宽。(没有安装网卡驱动或者没有联网的情况下可能不会显示,目前只支持IPV4)
【电池状态】显示电池剩余电量,剩余电量比例(条形动态图),充电器链接状态。(只有笔记本才会显示此项)

静默参数说明:
工具支持静默运行,静默参数有4个,第一个是静默运行参数是【/s】必填。第二个是字体颜色参数【/c=数字】可选填,其中数字是1-7的整数,1:红,2:绿,3:黄,4:青,5:紫,6:黑,7:白,如果不填此参数则默认是白色。第三个参数是标题参数【/title=标题名称】,第四个参数是url网址参数【/url=网址】,标题参数和网址参数必须同时填写,或者都不填。参数之间必须以空格分开。参数顺序不能改变,也就是说参数只可能有四种情况,列如EasyInfo_v1.2.exe /s /c=3 /title=IT天空 /url=www.itsk.com或者EasyInfo_v1.2.exe /s /title=IT天空 /url=www.itsk.com或者EasyInfo_v1.2.exe /s /c=4或者EasyInfo_v1.2.exe /s

更新日志
2021.04.15
版本EasyInfo_v1.3
1.更新系统信息查看工具为2.09.1版本

2021.06.10
版本EasyInfo_v1.4
1.更新系统信息查看工具为2.09.3版本
2.修复对最新版优启通的API调用适配

2021.08.20
版本EasyInfo_v1.5
1.更新系统信息查看工具为2.09.5版本
2.修复对最新版优启通的API调用适配
3.修复硬盘容量显示单位换为更准确的GiB。

2021.09.05
版本EasInfo_v1.6
1.增加一个指定浏览器路径的参数【/p="浏览器主程序绝对路径"】。这个参数的目的是当点击标题链接时,方便整合了第三方浏览器的情况下调用第三方浏览器。比如火狐浏览器单文件PE版‍,如果设置了浏览器静默释放,那么桌面信息工具就要设置成,【EasInfo_v1.6.exe /s /p="X:\Program Files (x86)\Mozilla Firefox PE\Mozilla Firefox\firefox.exe"】,浏览器路径必须用英文状态下的双引号""括上,否则会报参数错误。/p为可选参数。v1.6之前的版本其参数规则不变,/p参数必须放在所有参数的最后,否则会报参数错误。

下载地址↓
解压密码yrxitong.com
百度网盘‍ 提取码1234

网友:
楼主发布的 [Windows] 鲁大师6.1022.3395.727单文件免安装版  千万不要下载,不管怎么设置都要开机启动。还到处弹窗。删除了事。后面又发现就算删除下载的单文件也没用。自动在C盘下载安装。用火绒找到文件位置强行删除。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解决了。真的是流氓软件。楼主不应该放这种垃圾软件出来。估计是破解时改了内核赚广告费,在软件里提交反馈都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