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万能激活工具_EasyActivate V1.02.6

楼主(2022-09-13):
万能激活工具EasyActivate是激活系统和Office的万能激活神器,本人只是将这几年使用过的几款比较牛B的激活软件的整合在一起。软件核心部分并非本人原创,解释权归原作者所有。软件具有自动判断选择并激活对应系统的功能,支持各种方式静默激活系统和OFFICE,也可以静默读秒倒计时选择某种方式激活系统,方便系统封装部署。WIN7封装系统建议设置激活时机为进入桌面后,并且把激活任务排在最后一个,因为进桌面激活完成后电脑会自动重启,排在激活后面的任务将无法完成。已完美支持静默激活UEFIT+GPT的WIN7系统。WIN10推荐永久数字权利激活,或者KMS19年激活,也可以KMS180天循环激活。可同时静默激活系统和OFFICE。激活完成后需要重启电脑才能生效,WIN10永久激活需要联网几分钟才能生效,其他激活方式都不需要联网。激活前记得关闭安全软件或提前加入白名单。本软件不带任何推广和病毒,请放心使用。

万能激活工具EasyActivate使用注意

注意:若在封装WIN7系统时,请只使用此工具来提前激活系统,不要使用小马或者Windows loader激活系统!激活工具请不要混用!否则可能会出现部署后系统提示未激活,但用命令查询却是永久激活的情况!
注意:若封装系统进桌面激活OFFICE,杀毒软件可能会拦截KMSSS.exe文件,这个是循环激活任务文件,如果被拦截了,OFFICE使用180天后会提示未激活。请提前将
C:\Windows\AAct_Tools\AAct_files\KMSSS.exe
C:\Windows\Temp\EsayActivate\OFFICE\AAct_files\KMSSS.exe
加入杀毒软件白名单,避免杀毒软件拦截后造成循环任务失败。
此文件夹里有一个KMSSS.exe的占位替换文件,无实质内容,拿去做完白名单后即可删除。

万能激活工具EasyActivate静默参数

/H和/h              以永久激活方式静默激活系统(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完全静默,小写字母表示带进度窗口的静默激活)
/K19和/k19         以KMS19年激活方式静默激活系统(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完全静默,小写字母表示带进度窗口的静默激活)
/K和/k               以KMS180天循环激活方式静默激活系统(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完全静默,小写字母表示带进度窗口的静默激活)
/O和/o              以KMS180天循环激活方式静默激活OFFICE(其中大写字母表示完全静默,小写字母表示带进度窗口的静默激活,是字母O不是数字零)
读秒静默激活      即以读秒的方式手动选择某个方式激活系统,读秒内无操作的话将自动以预设的某个方式激活系统。读秒激活方式必须设置2个参数,其中第一个参数必须只能是/h或/k19或/k或/o的其中第一个(不能用大写)。第二个参数只能是0-999之间的数字,切记不能带斜杠,表示延时多少秒后将自动以第一个参数方式激活系统,若第二个参数不是数字或者没有参数,将不属于读秒静默激活。读秒过程中,若手动干预并关闭读秒窗口的话将取消读秒,并进入可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激活系统,并自动关闭激活软件。列如/k19 99,/h 20等等。

注意:静默参数支持混合用,但只能读取前两个参数,以空格分开。例如/k /o表示以KMS180天循环方式同时静默激活系统和OFFCIE,若超过3个参数就只读取前2个,例如/h /o /k19相当于/h /o,而/h 99   /o相当于/h 99读秒激活。

万能激活工具EasyActivate更新日志

2019.10.11
版本V1.01.1
初版
整合激活软件包括:Windows Loader,Chew WGA,AAct,W10DigitalActivation。

2019.10.13
版本V1.01.2
1.增加KMS激活系统和OFFICE的循环激活任务,理论上也是永久激活了。(感谢群友云淡风清测试反馈建议)
2.优化进度条,使显示进度更加准确。
3.修复部署调用环境中,带进度条的激活窗口一闪而过的BUG。

2019.10.14
版本V1.01.3
1.整合小马激活,增加更多的特殊OEM机型的WIN7系统激活。(感谢群友IT技术雷州测试反馈)

2019.10.15
版本V1.01.4
1.增加KMS38激活功能,激活年限为19年。(感谢群友风中的孤狼提供的建议,感谢群友刘小伙测试反馈)
2.静默激活增加以读秒的方式手动选择某个激活方式激活系统,若鼠标无动作,则若干秒后自动以永久激活的方式激活系统。(感谢群友风中的孤狼提供的建议)

2019.10.16
版本V1.02.1
1.整合ChenWGA并且支持绝大多数UEFI+GPT的WIN7系统静默激活。(感谢群友SJX和小辉数码测试反馈)
2.重新编制静默参数,去掉/C和/c参数。(参数使用说明具体看前面)

2019.10.18
版本V1.02.2
1.重新编译软件,避免杀毒软件误报拦截。(感谢高手悸舂風指点。感谢群友阿兵,小辉数码,大螃蟹以及所有热心群友测试反馈)

2019.11.07
版本V1.02.3
1.更新WIN7激活方式,去除小马和Windows Loader,只采用Chen-WGA激活。封装的系统强力建议激活时间设置为部署后,如果实在要设置为进桌面激活,请把激活任务排在最后一个,因为进桌面激活完成后电脑会自动重启,排在激活后面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2019.11.16
版本V1.02.4
1.修复某些情况下WIN7激活会卡在激活界面的BUG(感谢群友xkouhu反馈和提供测试镜像)
2.修复WIN10数字永久激活,在禁用Windows update的情况下不能激活的BUG。(禁用不禁用系统更新服务都不影响激活,但是要联网后才能生效)

2019.11.19
版本V1.02.5
1.修复WIN7激活后可能出现的属性里显示未激活,但用命令查询却是永久激活的情况。
2.KMS180天激活系统取消循环任务,避免杀毒软件拦截。
3.KMS19年系统激活增加补充激活机制,若运行激活软件后,检测系统未激活,将在下次重启电脑后自动重新执行补充激活一次,即自动静默执行KMS180激活,执行完成后软件会自删,没有任何残留。
4.WIN7增加补充激活机制,若部署后静默激活执行后系统未激活,进入桌面后将自动重新执行补充激活,执行完成后软件会自删,没有任何残留。

2019.12.02
版本V1.02.6
1.彻底修复WIN7系统,因激活软件混用造成的激活显示和查询不一致的问题。

万能激活工具EasyActivate下载地址

解压密码yrxitong.com